电调发热

楼主(2017-01-15):
电调插电就发热,能用吗?

网友A:
不接电机 上电试试

网友B:
什么温度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什么温度

40-50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接电机 上电试试

不接电机也热。

网友C:
动舵机吗    还是接上电什么都不动?如果动舵机 发热 也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C:
动舵机吗    还是接上电什么都不动?如果动舵机 发热 也正常

啥都没接,就单独电调。

网友C:
按道理来说 可正常可不正常   热和不热我都遇到过

楼主:
引用 网友C:
按道理来说 可正常可不正常   热和不热我都遇到过

问题是能不能正常使用,万一发生问题不就炸机了吗。

网友:
不正常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啥都没接,就单独电调。

啥都没接自己发热就不太正常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接电机也热。

有问题 别用我也遇到过

网友:
是不是虚焊?

网友:
电调的几大热源,一是线性BEC,这个玩意儿肯定是发热的,它就是靠发热来降压的。负载越大,发热越多。
第二是MOS,正常情况,MOS处于关断的状态,只有很小的漏电,几乎不发热。在工作时,要反复开关,且有较大的内阻,会有较大的发热。但如果没有工作就发热,很可能是MOS质量问题,漏电太大导致的。这种管子虽然也可以工作,但发热会比较大。第三是电容,如果电容有问题,漏电很大,一样发热严重。电解电容的漏电就会很大,超过额定电压,漏电会急剧上升,甚至baozha。质量差的电解电容没到额定电压就会发热baozha了。第四是线路,如果PCB铜皮很薄,大电流是就变成了电炉。第五是MOS驱动,设计差的驱动电路发热会比较厉害。第六是mcu,一般单片机不太发热,但如果稳压电源电压过高,发热就会比较大。

网友:
正经大品牌电调也就几十块而已,玩三无产品得不偿失,何必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