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v舵机(比如futaba bls253)能否用2s磷酸铁锂电池

楼主(2017-01-15):
出于稳定性顾虑,我还是决定550以上大机都尽量不用电调的BEC功能。想请问几个问题直驱方案:
1. 问问主流的6.0v规格舵机,是否能用2s磷酸铁锂接收机电池LiFe比如格氏 2s 2250mah。是否会过高电压损坏?根据老外HF一个帖子,6.0v舵机原设计理念是5s NiMH电池。NiMH单节是满电1.5v,放空1.2v,也就是5s是从6.0 - 7.5v。 磷酸铁锂LiFe电池单节满电3.6v,放空3.3v,2s就是6.6v-7.2v。似乎没有问题。但是我想再确认一下。谢谢知道的老鸟。

2. 二个并联格氏并联等效于2s4500mah?格氏指标说可以稳定持续1C放电,即持续输出4.5A电流。是否足够700-800级需求?

3. 如果规格是7.4v的舵机,比如futaba bls276,是不是可以2s LiPo锂离子聚合物电池直驱 (7.4 - 8.4v区间)?

网友:
猜想应该没什么问题,没有尝试过。

网友:
完全没问题,以前一直这么用的,2s life直驱

网友:
为什么这么眼熟?好像几天前刚看过。

网友A:
你确定1C放电?太小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确定1C放电?太小了吧。

格氏这个2s2250mah 磷酸铁锂参数这是这么写的,毕竟原本用途是futaba遥控器用的。
真是潜力我估计也不止1c放电。

网友B:
引用 楼主:
格氏这个2s2250mah 磷酸铁锂参数这是这么写的,毕竟原本用途是futaba遥控器用的。
真是潜力我估计也不止 ...

这电池没性价比 2S2250要是真才1C价格都能超50。不如买力神或者A123的铁锂组2S电池组。

网友:
只要输出电压不低于6V 就行啦

网友:
具体放电能力我建议上机子 几个舵机猛大舵   接收机陀螺仪不重启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电池没性价比 2S2250要是真才1C价格都能超50。不如买力神或者A123的铁锂组2S电池组。

2s2250mah,我取了一个。我刚刚测试icharger 4010 duo以5A放电,即2c,我设置放到3.0v,放出1900mah。停止放电以后,电池恢复到3.24v。

网友:
可以 我550  700都是nj4200 60c充到4.25
6v舵机都用6.5v  没那么娇气 放心用吧

网友:
276用2S直驱没有问题。我这么做过

网友C:
直驅ok,不要鋰鐵!

网友D:
3.6是满电压,3.3是工作电压,有负载就会降到3.3,电压没有问题,问题是铁锂。。。。
铁锂持续放电性能没问题,但是瞬间突发大电流放电的话,电压会降到很低,有可能让陀螺仪罢工。

网友:
引用 楼主:
2s2250mah,我取了一个。我刚刚测试icharger 4010 duo以5A放电,即2c,我设置放到3.0v,放出1900mah。停 ...

铁锂的放电截止电压是2.5V

楼主:
引用 网友D:
3.6是满电压,3.3是工作电压,有负载就会降到3.3,电压没有问题,问题是铁锂。。。。
铁锂持续放电性能没 ...

ok,我今晚再试试用4C放电,也就是单个2250mah用9A放电时电压降到多少。如此测试的强度等效于2个2250mah并联,达到18A。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直驅ok,不要鋰鐵!

6v规格的舵机,确实不敢上锂聚合物,担心烧掉。那用啥直驱,比如找镍氢?

网友E:
用Futaba的6.6v 锂铁直驱就可以了。实际放电6.2v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用Futaba的6.6v 锂铁直驱就可以了。实际放电6.2v左右

昨晚测试取一节 格氏给futaba遥控器的2250mah,放电8a,没啥耐心,放了800mah(1/3容量),电压都在3.1v,而且很稳定不怎么下降了,充电器的小电线都已经很热了。我就停了。
因此取2个并联(分别插在vbar/金脑的闲置接口),持续16a没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6v规格的舵机,确实不敢上锂聚合物,担心烧掉。那用啥直驱,比如找镍氢?

标称 6V 的舵机 ,最多最多 用 2S 磷酸铁锂电池 直驱。

2S 磷酸铁锂电池充满电之后:还必须 1C 放电 3分钟左右
——以避免刚充好的时候、电压太高 烧舵机 。。。

网友F:
要用鋰鐵最好巡得勤一點,放電曲線很陡,說沒電就沒電,沒得商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要用鋰鐵最好巡得勤一點,放電曲線很陡,說沒電就沒電,沒得商量的

谢谢告知。我是那种一个起降就25分钟。一组就够了。然后玩几排小机就回家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告知。我是那种一个起降就25分钟。一组就够了。然后玩几排小机就回家了。

为啥不用bec呢

楼主:
好盈bec实际买了一个 准备用在forza700上,接2s锂聚合物。但是总觉得又是一个金属盒子密封的电子装备。如果能靠2s锂铁,感觉更安全。

bec还是直驱,老外论坛似乎也没有结论。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盈bec实际买了一个 准备用在forza700上,接2s锂聚合物。但是总觉得又是一个金属盒子密封的电子装备。如 ...

你的意思是电调自带BEC不可靠嘛,我在这方面有点误区,刚刚组装好了一个700v2,是直接用的亚拓130A电调自带的bec,动力电池直接供电给舵机陀螺仪,不知道这样安全不

网友G:
BLS252/253 不建议2S LIFE直驱。

楼主:
引用 网友G:
BLS252/253 不建议2S LIFE直驱。

那不如类似好盈 ubec 究竟故障率多高?

网友G:
引用 楼主:
那不如类似好盈 ubec 究竟故障率多高?

这个可真不好说。
我只有E550在用WR的BEC,6S降5.2V供BLS451和251。
其它他都是用HV舵机 2S LIFE直驱。
至于说325/380这类的,bec故障好像并不高

网友H:
7.4V接受机用2S锂电自驱是否可以,大家给个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个可真不好说。
我只有E550在用WR的BEC,6S降5.2V供BLS451和251。
其它他都是用HV舵机 2S LIFE直驱。 ...

因为我尾舵机是bls276,尾舵机不用担心。我理解bls253原设计是跑5s镍氢,6.0-7.5v之间,因此2s铁锂,6.6v-7.2v应该没有问题。

我的E6-550是配BlS251,因此的确不敢高压,尾舵机专门配了一个futaba降压线,型号好像是ps-01。

楼主:
引用 网友H:
7.4V接受机用2S锂电自驱是否可以,大家给个指点

接收机和陀螺仪似乎都不担心电压。主要是担心舵机。你是啥舵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接收机和陀螺仪似乎都不担心电压。主要是担心舵机。你是啥舵机

多谢回复,准备用DEKO6295作为斜盘,6125作为锁尾,看了舵机参数8.4V都没关系,就是接受机是FUTABA R2006GS高压版,说明是最高7.4V,8.4V有点虚,又怕电调内置BEC不稳定,准备搞个自驱做后备

网友:
Life注意放电电压,说没就没,做接收电池很恐怖的。。。

网友I:
最好还是独立BEC吧,安全点

网友(2017-12-18):
BLS253好像只有4.8V电压下的数据,没看到有6.0V的

网友:
引用 网友I:
最好还是独立BEC吧,安全点

好盈的V4的bec应该都是跟动力部分独立开来的吧?本质上貌似也跟外挂bec差不多,只不过集成坐在一个壳子上,我又一个60av4就是炸到水里,然后飞了几十电之后bec烧了,但是动力部分却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