鑫讯X30改飞控的话,用什么有刷飞控好?

楼主(2017-01-15):
如下图这个四轴,

现在改了4个有刷130电机,顶着5.8G图传上天,它原有的遥控30米距离是个硬伤,如今想给它上远距离控。请问用什么有刷飞控合适。

网友:
F3,brush版本

网友A:
改飞控  还要买机架  为啥不直接买一套呢   价钱差不多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改飞控  还要买机架  为啥不直接买一套呢   价钱差不多啊

改飞控干嘛要买机架?

网友B:
机架直接用原机架,用F3有刷版,不过要ppm或者sbus输入。
遥控器距离要远的话建议一步到位搞正规控,距离1km以上,如X9d配xm8+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机架直接用原机架,用F3有刷版,不过要ppm或者sbus输入。
遥控器距离要远的话建议一步到位搞正规控,距离1 ...

市面上没有哪种有刷飞控是直接插接收机针脚的么?   我现在手里的控是  esky fm四通控加6通接收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市面上没有哪种有刷飞控是直接插接收机针脚的么?   我现在手里的控是  esky fm四通控加6通接收机。

有刷F3板子太小了,塞不下那么多通道,lz买个pwm->ppm转换板就能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