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现了小问题

楼主(2017-01-15):
今天天气很不错,便到高中去飞飞机。飞到第5块电时,发现副翼自动往右偏。我立即降落,用第六块电检查一下,悬停了一会副翼还是那个毛病,副翼迅速往右偏(我没打副翼),修正回来过了一会又往右偏。这到底啥毛病,十字盘调平了没毛病,舵机又没有扫齿,是不是信号接触问题?求救各位大神

网友A:
陀螺的问题?我觉得是,多重启几次试试,或者飞机震动太大,震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陀螺的问题?我觉得是,多重启几次试试,或者飞机震动太大,震傻了

震动没问题,不带大桨200内,带大桨500左右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陀螺的问题?我觉得是,多重启几次试试,或者飞机震动太大,震傻了

这级别升的也够快的了,都中将了

网友C:
是不是碰到控上摇杆旁边的微调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碰到控上摇杆旁边的微调了?

没碰到

网友C:
卸掉大桨空转看看十字盘是不是平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级别升的也够快的了,都中将了

好久不见

网友D:
陀螺的问题,干活时间长了,供电不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D:
陀螺的问题,干活时间长了,供电不稳定

难道要换陀螺仪。又是一笔不小的费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卸掉大桨空转看看十字盘是不是平的?

我检查过了,绝对水平

网友E:
這個有可能和搖控接收的中立點漂移有關。如果你是用K8傳統接線法。剛通電時十字盤是正的話,動下副翼後十字盤會歪一邊。這就很有可能和接收或者搖控的中立點漂移的關。可能是搖控的電位器問題。進K8調機軟件界面看看中立點為 O時。是唔是每次通電會漂1左右。

网友F:
如果发生右偏的时候,可以打副翼杆修正回来,就与遥控器及接收机无关,是陀螺仪的问题。检查BEC供电电压(地面测试,人为给舵机施加负载,看电压是否有大的跳跃),检查陀螺仪日志(Vbar),看有无错误信息,冷启动后再试飞

网友:
楼上正解

楼主:
引用 网友E:
這個有可能和搖控接收的中立點漂移有關。如果你是用K8傳統接線法。剛通電時十字盤是正的話,動下副翼後十字 ...

多谢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F:
如果发生右偏的时候,可以打副翼杆修正回来,就与遥控器及接收机无关,是陀螺仪的问题。检查BEC供电电压( ...

多谢

楼主:
引用 网友F:
如果发生右偏的时候,可以打副翼杆修正回来,就与遥控器及接收机无关,是陀螺仪的问题。检查BEC供电电压( ...

电压会从5.41跳到5.39变化不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久不见

才有时间,来论坛看看

网友G:
我朋友遇到过一次这种问题,就是遥控器电位器有问题,lz可以连上电脑看看遥控器信号是不是跟摇杆位置对应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朋友遇到过一次这种问题,就是遥控器电位器有问题,lz可以连上电脑看看遥控器信号是不是跟摇杆位置对应

嗯嗯,我今天检查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