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想出在伟力120舵机臂来一刀的?

楼主(2017-01-15):
我服这位大神。怎么炸舵机都不扫这样的120真的可以爽飞了。手感很棒

网友:
好像是从华科尔小鸡开始的

网友:
年头早了

网友:
华科尔小鸡开始有的,有点年头了

网友A:
请教一下,k120可以装卫星用dsmx/dsm2制式的遥控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教一下,k120可以装卫星用dsmx/dsm2制式的遥控器吗

这个真不知道,我用的F控。

楼主:
只要熄火切的骚。这机子也很耐炸。 炸几次了。猫豆没坏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教一下,k120可以装卫星用dsmx/dsm2制式的遥控器吗

不可以

网友B:
你的螺距拉杆再用棉线绑个大头针,大头针要掐头去尾,另外如果要暴力,舵机臂切了后最好用弹簧切一圈套一下,或者用气门芯剪个胶圈套上也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螺距拉杆再用棉线绑个大头针,大头针要掐头去尾,另外如果要暴力,舵机臂切了后最好用弹簧切一圈套一下 ...

多谢提醒。 不暴力。就悬停小翻

网友:
当年华科尔小鸡就这样,因为华坑配件奇贵无比~~~~不过这种限滑结构以前450上也有过

网友:
淘宝搜索 易碎舵臂。大约有六七年了吧。

网友:
{:soso__16324640235148804817_2:}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的螺距拉杆再用棉线绑个大头针,大头针要掐头去尾,另外如果要暴力,舵机臂切了后最好用弹簧切一圈套一下 ...

这办法可以有

网友(2019-01-25):
怎样来一刀、我也刚买一个120
、请指教、谢谢!

网友:
你明白,舵机的扭力主要在哪里就知道了,那个齿环,套舵机臂的地方,懂吗?

网友:
同意,xk120切臂後成無敵神舵,已過百起落,仍健康。xk 110没有切,仍炸不壞,神奇。

网友:
请教一下切一刀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