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三叶asp52级发动机油针一般调多少

楼主(2017-01-15):
请教各位三叶asp52级发动机油针一般调多少,之前只玩过21级以下的,这两天弄这个头都大了,不管怎么弄就是打不着火,火头确定没问题,化油器也没有堵塞,望各位高人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
我发现一个着火方法,先把主油针正常一圈半,副油针关闭,风门大约怠速或者高一点的位置,这时候一边从供油管吹气,一边开大副油针直到感觉明显通气就可以着火。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发现一个着火方法,先把主油针正常一圈半,副油针关闭,风门大约怠速或者高一点的位置,这时候一边从供油 ...

主油针一圈半就可以?

网友B:
1油针扭紧后,松3圈;
2油针扭紧后,松3圈;
3进气口在最低油门时,可以看到非全闭状态,此时电门开关处于通电状态。如果3进气口在最低油门时,是全闭状态,则通过调节油门舵机拉杆长短(建议)来调节使进气口最低油门时约有1MM开口状态,(此状态下,关闭电门开关则全闭)。

一般新三叶发动机,照这么调都能成功启动。启动成功后可根据自己喜好调贫富油。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1油针扭紧后,松3圈;
2油针扭紧后,松3圈;
3进气口在最低油门时,可以看到非全闭状态,此时电门开关处 ...

谢谢前辈的细心指导,我先照这个方法试试

网友:
应该大油针3圈,小油针1.5圈,前提是大小油针同时扭紧后再调整

网友:
主2.5副1.7
我的是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