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飞成品机,御的初体验

楼主(2017-01-15):
飞多轴机有段时间了,以前都是自组装的大轴机,这次终于下手了大疆的成品机。到手后出去飞了一把,只有一块电池,飞的时间不长,几点体会吧。

1、机器控制的随手性保持得不错。以前自组装的大轴机飞控用的也是大疆(悟空),大疆飞控的随手性比其他飞控个人体验要好,看来成品机也一样。
2、携行性、外观、工艺确实不错,以前大轴机出去相当麻烦,后来有段时间想入手精灵,但精灵的外观确实不敢恭维(大疆想玩具化吧),御出来了才有第一时间入手的念头,看来没有失望。
3、飞行的稳定性不错(试飞时没风,但不知有风的情况下如何),以前也飞过其他厂家的机器,小四轴,小六轴,给人感觉不行。
4、续航时间没试,有个小问题,才充满电的电池上在机器上,联机启动时(没飞)就只有89%了,电池有问题?
5、机器外形小,飞远了更不易察觉,机尾灯不够醒目,至少没有原飞控配的指示灯醒目。
6、遥控器电池容量有点小。外场时动力电可以换,遥控电没电了只能现场充。其实遥控器背部可以搞一个自选的外电挂配件,标配只有内置电池,但可以自己选挂外电。而且充电时,遥控电、平板电还要各充各的,有点麻烦,为什么不统一一个接口充电?
其他的以后再说咯。

顺带航模船模PWM遥控电子开关http://bbs.5im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238842

网友:
同感关于精灵外观的评价。

网友A:
可以超视距飞行吗?

网友B:
电池问题我猜可能是温度原因

网友:
我的几个电池都正常,确实遥控器充电应该另外有一个口至少可以边用边充,遥控器充满只能飞三个电池

网友:
第一批吃螃蟹的陆续到位了,味道怎么样坐等分享。

网友C:
御遥控器由下方usb链接app设备,然后左侧插口充电应该可以吧?一直没倒出时间试一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御遥控器由下方usb链接app设备,然后左侧插口充电应该可以吧?一直没倒出时间试一试。

下方的USB口可以接?还不知道干嘛用的?

网友:
丢星严重吗

网友D:
我想问问楼主用的硕大的是什么手机,看起来和平板一样,我的minipad都放不下

楼主:
没感觉到要丢星。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想问问楼主用的硕大的是什么手机,看起来和平板一样,我的minipad都放不下

就普通6寸华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超视距飞行吗?

这次没飞,应该可以吧,FPV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池问题我猜可能是温度原因

好像不太像。1、是新电池。2、充满电后静置了不止3-4小时吧。

楼主:
其实御最麻烦的还有三轴平台,这东西设计够精巧,带来使用上的谨慎,使用时得手工取下圆形罩和卡扣,完了还得手工上回去,建议下次搞过自动的,上电松扣,掉电紧口固定。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像不太像。1、是新电池。2、充满电后静置了不止3-4小时吧。

我的意思是天太冷,影响了锂电池的活性。

网友:
楼主电池看下循环和每节电芯,遥控器一般飞四块电就得充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