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PL6 PL8 升级数据线,PL6升级支持LiHV

楼主(2017-01-15):
步骤:
1. 上某宝买一条图中的USB TTL串口线

2.  把串口线的绿色线(TX)通过一个二极管和白色(RX)连一起,再接到充电器的S端。串口线的黑色线接到充电器的G端。原装的数据线是通过光耦耦合的,理论上通过一根线进行双向传输一般是采用OC输出,这里通过在TX串联一个二极管实现,这里注意二极管的方向,管上白色圆圈的方向。

3. 按装串口线驱动,我的win7系统插上线后,系统可以自动搜索到驱动。 如果不能自动搜索请上网找一下PL2303的驱动。

4.  充电器上电,插上数据线,打开升级软件。左下角选auto,让软件自动搜索连接的串口。连接成功后窗口上方中间会显示waiting to start,如果显示其它说明连接不成功,不要进行后面的升级操作。

5. 选择版本最新的固件,点击 update Firmware。升级过程中保证不要断电,不要插拔数据线。升级完固件后点击左边的update library, 下载充电参数配置文件。

6.  点击上方的presets 页,选择一个空的配置项。

7. 按图中的顺序选择菜单,找到LiHV的配置文件,把配置文件加载到充电器的配置项中,最后点击update把修改下载到充电器。

8. 升级完毕。 PL6 PL8的软件可配置的项非常多,而且可以实时监控充电的数据,大家可以接上这根DIY数据线慢慢研究。

网友:
自己动手,支持。

网友(2017-05-05):
最近也准备升级,能教一下怎么弄制作吗》》?

网友:
两根线这样直接并联不行吗???

楼主:
直接并联可能信号会冲突

网友:
看标题以为楼主是自制PL6呢··!!

网友A(2018-04-28):
感谢楼主的精彩分享,找了好久终于找到唯一升级PL6的教程,有一点疑惑的是看他们升级PL8的都是两根线直接并联,并且都升级成功了,不知道PL6这样行不行,因为不太懂电子元器件怕搞错,直接并联更简单,不知道会不会出问题???还望楼主不吝赐教...感激不尽!

网友:
膜拜电子高手,学你们这个专业真省钱,我要去洗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谢楼主的精彩分享,找了好久终于找到唯一升级PL6的教程,有一点疑惑的是看他们升级PL8的都是两根线直接并联 ...

直接并联我也试过,连接不稳定,升级变砖了,最后还是加了二极管才好的。

网友:
lz厉害啊,我学电子的,但是不知道串口还可以tx和rx合起来的,学习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直接并联我也试过,连接不稳定,升级变砖了,最后还是加了二极管才好的。

好的 谢谢楼主

网友B:
二极管用多少安的,另外,谁知道PL6现在软件版本是多少,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二极管用多少安的,另外,谁知道PL6现在软件版本是多少,谢谢

电流非常小,几百毫安都足够了。

网友:
感谢,现在软件版本是多少,我的是1。11,如果没有新版本基本就不用拆腾了

网友C(2018-07-04):
楼主请教一下,升级后可以充4.35V单片的锂电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请教一下,升级后可以充4.35V单片的锂电吗?

可以

网友(2018-12-09):
请问楼主如何恢复出厂设置 谢谢

网友(2019-01-14):
引用 楼主:
直接并联我也试过,连接不稳定,升级变砖了,最后还是加了二极管才好的。

我也是用直接并联的方式,升级失败,变砖了!还是借了好心模友的原装线升级成功的!准备加二极管试试!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高手如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