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APM的GPS问题

楼主(2017-01-15):
买了新的飞控,准备把APM挪到固定翼上面去,然后烧了固定翼的程序3.2.4,发现GPS不健康,我去,GPS能获取到数据了,为什么还是显示GPS不健康?换成QUAR四轴的程序就是正常的,醉了,有人遇到过吗?COMPASS已经校准完毕

楼主:
因为在室内,所以GPS搜星只有3个

网友:
正常,换3.15以前的固件试试

网友:
别用太新的固件,另外hdop值如果太大也会提示gps不健康

网友A:
请问各位以前的固件哪里找?多谢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各位以前的固件哪里找?多谢啦

github的网站上面都有

网友:
在MP的烧固件页面内容的右下角有"选择以前的固件",点击后会出现下拉窗,进去选就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