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拓450L瞬间无动力,熄火降落

楼主(2017-01-15):
今天练亚拓450L,只是做简单航线,在3分半的时候,正好低空航线,瞬间没有动力了,切了熄火,做了熄火降落。
电池
电压显示单片电都3.8伏左右,
陀螺仪
基本可以排除没啥问题,之后拔电,再插上,电调自检正常,陀螺仪自检正常,稍推油门,都没啥问题,感觉很奇怪。求教,谢谢指点。

网友A:
今天比较冷,锂电池放电不足引起的,我今天也这么炸的,用的格式电池,新的

楼主:
哦哦,我的也是格式电池,没多少起落,也是新的

楼主:
当地模友说可能电调保护了

楼主:
不过,之前那一块飞了6分钟都没问题,不知道这一块怎么会这样

楼主:
我刚刚买了一个电调编程器,还没回来。打算看看有没有设置低电压断电保护

网友:
楼主什么电调

楼主:
好盈的,50AV3

网友B:
锂电池单片挂了吧,检测方法挂个BB,要测负载时电压变化

楼主:
不会的,我用亚拓多功能检测器当场检查,没问题的,而我还都很均衡,单片电压最大不超0.15

楼主:
电压相差不超0.15,打错了

网友C:
我之前也试过和你一样的情况,也是不明白为什么,低压保护设成关闭也不行,后来寄回好赢加点钱换了一个,就没事了.

网友D:
气温几度?

网友E:
450l熄火经验十足,谈谈遇到过的情况:
1、没电,我有3分钟不到低压保护下来16v的那么10几次,电池快报废了,也算正常;
2、滑单向,空中单向滑了声音会变,动力会变,下来可能啥事都检查不出来,不是手掰不动大小齿就不滑的,检查检查有没有摩擦产生的粉末,为此炸过2、3次脚架;
3、电调输出补不动,尤其是亚拓原装电调,油门低的情况下,尤其是定速(可能也只有定速是这样),一来不及补转速就熄火,低油门(66以下)钟摆3次必熄火,实测至少遇到10次以上,75以上油门就没问题;
4、电机齿滑了,亚拓电机的槽特别浅,电机齿又软,几米滑了也是常有的事,为此炸机好几次,刚刚又在攻电机螺纹,轻轻松松打一个孔再用深螺纹螺丝攻个丝,你说有多软。
以上是我自己遇到过的类似失去动力的450l的情况,楼主自己慢慢排查吧。

楼主:
哦哦,谢谢指点,可能那个单向问题,这个真没想见

网友F:
检查一下电机齿,电机轴和电机外转子几米

网友G:
触发电调低电压保护了?

楼主:
呀,不太清楚,因为电调的设置卡还在路上

网友H:
我也遇到过这种情况,冬天飞的,但是舵机都有反应,捡起来又可以飞了,不知道是什么情况

楼主:
呀,那电池是不是应该加热后再飞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450l熄火经验十足,谈谈遇到过的情况:
1、没电,我有3分钟不到低压保护下来16v的那么10几次,电池快报废了 ...

老司机

网友:
建议楼主仔细检查一下单项,还有飞机上面的各个动力插头有没有虚焊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