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否双电机电船,需要两个电池各自驱动一个电机?

楼主(2017-01-16):
请教高手,我现在用一个电池推动两个1000KV的电机,速度很慢,是否要两个电池各自推动一个电机才行?

网友:
换3000以上KV爽得你不要不要的

网友:
船用外转子的干嘛……换内转子电机+水冷套,3S 3.5T 9100 KV或者4.5T 7300KV,绝对比你现在的快

网友:
用单电池接两个电调-两个电机没问题。但是你装船上用1000KV的这也太小了点吧。好歹也用个2848的内转无刷+水冷套。我的玩具船改的就是2848-3575KV。还有船的电调电流不小噢。

网友:
和电池没关系 是你的转速太低了 配桨的规律永远是大KV配小桨 小kv配大桨 看你这个情况电机至少要3000kv才行

楼主:
电机是从无人机上拆下来的,没有买船用的内转子电机~
但很奇怪,昨天玩时,一开始很慢,但突然有一分钟左右是快了几倍速度,但接着又慢下来了……

楼主:
我连电调也是从无人机上拆下来的~呵呵

网友A:
挺能折腾 貌似还改了出轴方向 不过你这kv也太小了

网友:
1配置不变的情况下,提升电压,2,没有高压电池或电调不支持,换大桨,3没有大桨,换高kv电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机是从无人机上拆下来的,没有买船用的内转子电机~
但很奇怪,昨天玩时,一开始很慢,但突然有一分钟左 ...

电池输出电流小了,用二块电池或C数大一点的电池试试。

楼主:
请教各位,我两只无刷电调是30A的,两支硬桨、42CM的二叶塑料螺旋桨,若我只换更高KV的电机,换2000~2240KV的能有明显提升吗?
另外,请教一下电机KV值与螺旋桨尺寸的配比公式或规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挺能折腾 貌似还改了出轴方向 不过你这kv也太小了

呵呵,是的,改了出轴方向,除了两支硬轴和吸水舵,其他都是用旧物改造的,第一次玩船,想能省就省~我连遥控枪控、接收机、舵机等都是从几年前的油动车上拆下来的

网友:
外转电机没问题,电池直接6s起步,只要桨顶的住,50-60没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