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平线 Nano CP S 入手、维修与保养

楼主(2017-01-16):
前言
前几日在HeliFreak上闲逛的时候看到有人出坏的地平线Nano CP S,根据卖家的描述,本来机器一切正常,怎奈电池不给力,飞着飞着就没电了,然后机子就从大约12米的高度摔到了水泥地上,挂了。卖家把损坏的部件都换掉之后发现还是不能飞,具体什么症状没说,但提到了机身的十字盘被替换成了MicroHeli的,此外还包含另一块主板等等。他实在是不想再往这个小东西里面投钱了,于是免费赠送,买家只需要出运费即可。楼主于是就问了下,对方老老实实的告知了详情,说20美元寄到我这里。虽然我认为运费肯定要不了20美元,但想着这一套东西内容也挺多的,而且主板一般没那么容易坏,于是就没有再讨价还价,而是很爽快的付了钱。卖家也不错,收到钱之后第二天就把东西寄出来了。昨天收到包裹,果然不出所料,运费只要7.5美元。。。不过我完全理解卖家的心理,无论如何20美元相对于这一包东西来说绝对是物有所值的。下面就边上图边和大家分享一下整个清洁维修保养的全过程。

开箱
这就是包裹里面的全部设备,卖家简单的用几个塑料袋包装。一开始居然没找到小机机,后来发现被裹在了缓冲纸当中——这家伙实在是太小了。。

先看看遥控器,型号MLP6DSM,为低功率DSMX发射机,主要用来搭配廉价的RTF套机

对码说明

楼主有洁癖,对这种经常拿在手里的设备还是要用酒精消毒清洗再说,况且这玩意灰尘也的确很重,看来卖家很久没清洁了

除了右上角的三个头罩,其它都是那个小包包里面的东西,还真是多。。不过全部大桨的成色都很差

卖家说有6节电池,要不是他打错了,要不就是数错了。话说这个小USB充电器虽然方便,但是电流只要300毫安,因而充一节150毫安时的电池要半个小时。。。

附带的主板,有个舵机插座掉下来了,看来卖家也是折腾了好久,最终放弃

可爱的小尾巴,不过这根碳管已经开裂报废,估计是从高空摔下来所致

三颗头罩也是伤痕累累,修复工作任重道远啊!话说这卖家不知道是技术太差还是没事就拿这小玩意暴操,很多地方真是惨不忍睹

小机本身看起来倒还不错

主板没有发现明显的伤痕,从我这么些年玩模型的经验看,一般炸鸡真的很难撼动主板,尤其是这种微型机,主板只要不电池反接或者短路,几乎都是不死的小强

测试
既然看着没问题,那就测试测试吧。楼主先是用自带的遥控器试飞,发现虽然打舵有反应,但推油门之后,机子大桨就开始旋转,然后机子就没反应了,只是大桨一直转。无奈之下断开电池并怀疑是遥控器故障。好在咱家最不缺的就是地平线的控,于是拿出了DX6i,根据说明对码,成功之后按照说明书上的设置将参数输入到DX6i当中,给小机通电试飞。首先是打舵测试,没问题!推油门,电机转,但是飞机起不来。仔细检查,在熄火状态下推油门,十字盘运动方向正确。到此至少可以判断主板没有大问题,所有的电子设备应该也都是正常的。那既然如此,我就更困惑了,到底神马原因推油门电机转、十字盘上升,但机子却飞不起来呢?就在我靠近主旋翼高速旋转的CPS时(这样做还是不安全,虽然是小机,但你不知道它会不会啥时候突然就飞起来了),竟然感觉到有风——这家伙竟然朝上方吹风?!这真是有意思了,螺旋桨朝上吹风无非就两种可能性:负螺距或者大桨反转。之前已经确认了十字盘运动方向正确,那唯一的可能性就是大桨反转了。话说,谁会没事想到桨会反转???您还别觉着搞笑,这事真就叫我给碰上了。。

回过头来看看电机,卖家在这个包裹当中除了装在机身的一颗之外,另还有两颗。一颗看起来是原装的,另一颗是超力的。两颗都是空心杯强磁电机,接口都一样。而CPS上装的这个也是超力的,哈哈~~这说明卖家自己换了电机,然后电机线与原装的正好相反,导致大桨反转。而被修机折腾的心灰意冷的卖家并没有发现电机转反了,却把注意力转向了主板。无论如何,发现了问题所在,解决起来也就知道如何对症下药了。

方法很简单,把两根接头挑起来对换一下位置就好了

再次上电测试,小机稳稳地升起,尾巴锁的紧紧地,非常棒!没想到这事如此顺利的就被我解决了,这大概是卖家做梦也想不到的。看着这台完全没有问题的小机机,心里很舒服,话说只要它能飞,我这20块钱花的就算是值了。下面要做的事情就是对其进行全面的清洁保养,将其恢复到一个良好的机械状态,这也算是楼主强迫症的一个具体表现吧。

清洁+保养
直线舵机的导轨螺丝上黑黑的,显然都是粘了灰尘的润滑油

拆下来,打开一看,碳膜果然是很脏了,不过居然还没有抖舵

用擦耳朵的棉棒沾一些酒精擦拭,很快就弄干净了,看着清清爽爽的,很舒服。当然这只是碳膜,导轨部分还需清洁

同样的方法,用酒精擦拭导轨螺丝以及金属刷,确保所有接触部位的清洁

在装回去之前,我对导轨那颗长螺丝上了Dry Fluid的齿轮润滑剂,这玩意不沾灰,不会把情况越弄越糟。此外,舵机顶部铜质螺帽在调整好位置后要粘点胶固定,防止松脱。

同样的程序处理其余两颗舵机,话说这三颗舵机虚位几乎感觉不到,相比之下我的mCP X虚位则很明显。另外,这里发现有根线破皮了。。。

本来想用热缩管包裹,但这玩意实在是太小线太细,想着与其大动干戈不如用704胶简单包裹一下来的安全实在,也不难看

下面对横轴桨夹进行清洁保养,这个旋翼头虚位几乎为零,而那台mCP X就。。

之前也给mCP X换过横轴,两颗螺丝虽然很小,但也和450的原理一样。相比之下,这个CPS则不一样,其横轴与其说是轴,不如说一根螺丝。。

由于两边都是桶型的螺丝(就是螺丝顶部两侧直线两侧圆弧),因而只能用附带的小工具拆装横轴

一边插一个,反着拧就行了,非常非常的方便,真是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啊

拆掉一边的螺帽之后另一边的螺丝一拉就出来了

照样是用酒精清洁并上一点润滑油再装回去。即便这是很小的机子,上螺帽之前还是抹了一丁点儿的螺丝胶,以防万一

正当我想把天线位置稍微调整一下的时候,发现天线居然是松的,再一看这个焊点,有点崩溃,明显是卖家自己弄的

于是乎,上电烙铁,把天线焊下来,弄直,清洁,再重新焊回去,只需要一个小点点就可以了(参考了另一块主板)

绕回去的时候主要稍微留点余量,防止炸机扯坏。这里有个小小的疑问,这种小机主板上的天线有什么讲究的么?还是只要是漆包线就行,粗细不重要?

搞定了舵机、桨夹以及天线之后,还剩下大齿没有处理,看着有些脏了,也是MicroHeli的,感觉这个卖家在这台小机上花了不少钱。齿轮清洁很简单,直接用牙刷蘸肥皂刷就行了,多洗几次,干干净净的

好东西不能让Goblin独占,也得拿出来给兄弟们分享分享,于是干脆给mCP X和Nano CP S的大齿盘都上点润滑剂

干了之后的样子,看着很舒服,楼主这是在用保养大机的方法保养小机啊,现在想着要不要给两架450的大齿盘也刷一点

机身到此基本处理完毕,于是目光转向头罩,之前提到卖家一共给了三颗头罩,其中两颗是原厂的塑料材质,另一颗是玻纤材质,没有涂装,表面的白漆裂的一塌糊涂,暂时没心思处理。这次主要是把两颗原厂的弄一下,至少看起来不那么惨。前文书说卖家若不是技术太差就是没事狠操这小可怜,头罩和大桨都是惨不忍睹,相比之下,我已经买了四年,飞了100多起落的mCP X所有部件至少外观上都还处在95新的状态,没有任何的破损和划痕。对于完美主义者的楼主来说,这些破烂头罩看着真让人触目惊心,必须得处理处理。

左侧看着还不错

右侧头罩固定孔这里有破损

换个角度看看,其实这颗头罩成色还算是很不错了

对于固定孔这里的破损,由于有一小块缺失,只能用泡沫胶来补,因为泡沫胶会自行发泡填充缺失的部分

没过几分钟就开始发泡了

这一颗头罩比较惨,里面都开裂了,就像是嘴被撕裂了一样让人看着难受

我要做的就是用胶布从外面固定好,再往内侧涂胶水

至于另一块主板,由于舵机插座掉了一个,无论用不用,决定先焊上去再说

我的电烙铁头部有点大,很难塞到这么小的间隙当中去而不烫伤塑料件,基本算是折腾了半天,生怕手抖,但还是烫了一点点,后来用刀刮去了

处理好天线,装上固定座,试了下,可以和遥控器对码,但没有装舵机测试,暂时不想折腾了

随拍
一切搞定之后,拍了几张照片算是给自己忙活了一天的一个交代吧。

主板

底部

MicroHeli的蓝色金属十字盘,非常精致,无虚位

尾电机应该也是卖家自己换的,电线直接外走线用热缩管包裹

带上头罩的小机机,看着很精致嘛

标志着带有一键救机以及限倾角模式的SAFE

和它的老大哥mCP X并排站

我的mCP X的成色是真心好啊,虽然虚位大

两颗小尾巴

飞行感受
机器折腾好了之后飞了差不多10块电池,由于电池本身容量较小(150毫安时),且都是旧电池,基本一块电池只能飞3分半钟,而且还是悬停。和mCP X对比,最大的感受是,稳!Nano CP S悬停稳,打尾舵稳,自旋也很稳。不像mCP X,要想在室内有限的空间内自旋很难,几乎每次自旋都会飘,我都不敢在房间里做这个动作。而CPS则不然,几乎可以做到原地定点自旋,我用的是同一个遥控器,完全相同的油门和螺距曲线(事实上,我是把mCP X的设置直接复制了一份,然后根据手册修改了陀螺仪和混控部分的设置,其余的完全没有调整),但手感差别却很大。此外,由于室内空间限制,这次没法测试救机,现在不肯定我的设置是否正确,只能等天气好些出门再试了,想看看这个功能的实际效果如何,是否和我搭载了带救机的AR7210BX的飞越450有同样出色的表现。
总的来说这是一架很不错的小机,飞行很稳定,三轴陀螺仪明显比mCP X高一个层次,非常适合新手飞。不炸机的话,飞行成本亦较低。

收工,对配件进行分类整理,图片左下那个包几乎都是垃圾,其余的经检查状态还不错,备用

附加说明:
楼主通过两天的摸索,发现当主板指示灯处于蓝色状态的时候,系统处于限倾角模式,也就是Blade所说的Stability(稳定)模式;若指示灯为红色,则表明系统处于灵活(Agility)模式。前者相当于飞可变距的四通机,任你怎么打舵机子也不会翻;后者则与传统六通机没什么区别,应该就是和Nano CP X一样的状态。以下是地平线网站所给出的三种模式(Agility mode和3D mode应该没有本质差别,差不多是地平线忽悠出来的一个噱头。今天看到HF上也有模友说还是中国的模型厂家实在,一个3轴模式一个6轴模式,简单明了,没有忽悠的成分):
Stability mode: Limited flight envelope with self-leveling and a low bank angle limit
Agility mode: Full control authority with no bank angle limit
3D mode: Turns up the flip and roll rate for 3D capability

而我在之前的测试当中,灯一直都是蓝色的,换句话说,我一直都在用稳定模式飞行,难怪觉得很稳了。今天想尝试下用灵活模式飞行,D/R已经设置成50%,EXPO设置成+30%了,感觉还是相当的飘,尤其是起飞的时候,一不小心就会歪倒。。。处于该模式下的Nano CP S真的没有mCP X稳,机身的尺寸与稳定性的关系此时暴露无遗,没有了电子稳定系统的帮助,Nano也就只是Nano了。。。

网友:
就羡慕英文好的童鞋

网友A:
图就第一张能看,其他看不了

网友:
捡便宜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就第一张能看,其他看不了

不知为何,我重新上传了两次都不行,好像是5imx的照片服务器有点问题,刚才一个一个图片的更新才好了,但我现在编辑帖子的时候所有的图片都显示不出来,我只能抓瞎一个一个对文件名。。。

楼主:
哈,这么看来20美元花得还是值啊

网友B:
帶一鍵救機的應該是用了六軸陀螺,例如 MPU6000 芯片,

所以自旋不亂飄

文化不一樣,心態也不一樣,有些文化不好的地區,喜歡隱藏出售商品的缺憾,

或有些出售的二手商品,貴得可以買全新的,遇一些不懂的就上當了

网友:
真心喜欢,入门的时候就是mcpx,,飞了一两年最后飞大机了,最近又搞了台mcpx不过是杂交的,主板和舵机是地平线的其他是驰远的,也很好飞,问题也是一样,虚位很大,舵机虚位更大,不过也算好飞,一直有新试试无奈ncpx比较贵,楼主是捡便宜了,这机动力和体型想必室内可以大胆的飞3d了

网友:
mcpx改的主无刷,更适合室外,不过北方冬天冷雾霾大,也就随便在室内飞航线简单的翻翻,虽然也炸但是基本都是无损,也算过过瘾解解馋

网友:
最喜欢ncpx室内手感  无敌

网友C:
楼主,那些胶水和润滑剂都是些什么牌子的啊?可以推荐一下吗?我主要飞大机,有什么可以推荐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帶一鍵救機的應該是用了六軸陀螺,例如 MPU6000 芯片,

所以自旋不亂飄

相信自旋不飘的确和6轴有一定关系,不过有意思的是,我之前玩有副翼450的时候自旋也会飘,但在飞越450上一开始用的是AR7200BX(即老款三轴MB+DSMX接收),自旋却是非常不错,一点也不飘。我不是很确定mCP X上的AS3X技术与MB有无关联,但二者自旋效果差别的确是巨大的。我猜测这个会不会跟mCP X旋翼头以及舵机虚位大也有一定的关系呢?

关于诚信问题,相比于国内的论坛,这里的确是好一些,大家都会在广告里把机器的问题说清楚,其实也是为了避免交易之后的麻烦。如果大家都能够讲道理,把事实摆出来的话,也就自然而然给交易双方减少了很多的烦恼。今天在一个国内代购网站买东西(从淘宝买了之后寄到美国),结账之前一切正常,付账前一页的价格比如是50美元,结果到了输信用卡的页面就忽然莫名其妙变成了60美元,平白无故涨了10块钱,简直是闻所未闻。。。这就是诚信?我真是开眼了!让人失望透顶。。得亏我是用Paypal + 美国信用卡付款的,打算找信用卡公司退钱了。

楼主:
喜欢把我的这些设备们都收拾的漂漂亮亮的,看着也舒服啊

楼主:
我个人是很喜欢这个mCP X的,主要是不怕炸鸡,不过我没有改无刷电机,所以倒飞的时候动力不行,尾巴也很难锁住。看来虚位问题比较普遍,我不大记得新机的时候虚位有多严重,但现在真的是很明显,尤其是舵机。NCPS我倒是想在室内飞3D,可屋子空间不够大,估计最多翻两下。无论如何,这小机的算法让我很有信心,不像mCP X,连定点自旋都不敢做啊。

你这小机子弄的很不错,不过看起来已经完全没有地平线的影子了,你觉得虚位对飞行影响大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那些胶水和润滑剂都是些什么牌子的啊?可以推荐一下吗?我主要飞大机,有什么可以推荐的啊?

我这个胶水是大猩猩泡沫胶,你不一定要买这个牌子,不过这是我到目前为止找到的第一个不会腐蚀任何模型泡沫的胶水。润滑脂的话,根据需要有不同的型号,我一般就用Tri-flow的合成润滑脂以及DryFluid的齿轮润滑剂。

网友D:
本来已经下定决心不再买230s以下的小鸡。看你的帖子心里又痒痒的?
PS. 你现在在芝加哥念书还是工作?南边还是北边?治安一切还好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这个胶水是大猩猩泡沫胶,你不一定要买这个牌子,不过这是我到目前为止找到的第一个不会腐蚀任何模型泡 ...

好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本来已经下定决心不再买230s以下的小鸡。看你的帖子心里又痒痒的?
PS. 你现在在芝加哥念书还是工作? ...

哈哈,这小机蛮适合室内玩的,你知道芝加哥的冬天。。。我在这工作,算是北边,治安还可以,我们的活动范围基本到Chinatown,再南不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