铣床求助

楼主(2017-01-16):
我的铣床电机能转动,但是主轴不转是什么原因?

网友:
用的是皮带传动还是齿轮?更换相应的就行

网友:
保险销断了

网友A:
是機米螺絲松脱了嗎

网友:
螺丝松了。

网友:
是齿轮箱的,说不定是电机半圆键槽问题。

网友(2017-03-10):
没有下文了吗

楼主(2017-07-19):
旋下上边的螺丝后在上边加了一个垫片以后就没问题了。谢谢大家的帮助。

网友(2019-02-02):
查电机与主轴连接机构,应该可以找出问题所在吧?

网友(2019-03-04):
楼主的铣床问题己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