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疆V2飞控 老是提示低电压报警 怎么处理啊

楼主(2017-01-16):
大疆V2飞控 老是提示低电压报警 怎么处理啊

网友:
关闭不就可以了么,呵呵

网友A:
关掉,然后最好遥控器设定时提醒,监视器上看电压来估计飞行时间,多留安全余量,确保飞行安全(注意气温低电池放电性能下降要减少留空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掉,然后最好遥控器设定时提醒,监视器上看电压来估计飞行时间,多留安全余量,确保飞行安全(注意气温低 ...

关掉后 就闪黄灯 在闪红灯 ??  第一次用大疆V2

网友:
检查PMU接线

网友:
呃....
你当前电压是15.4V,你设置的报警电压也是15.4V,能不报警么...

网友B:
关掉就行了

网友:
路过,我笑了!实际电压15.4你报警电压也设15.4,后面自己想想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