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油直升机 装PIX飞控及 (光)隔离 舵机分电板 的注意事项。

楼主(2017-01-16):
先简明扼要:地回路 一定要双回路甚至三回路,力求可靠。

油机:不需要安装 累赘的安全开关、PM电源模块也不必要,

力求引线数量最少,用缝衣针挑出多余的插针排线,以减少
震动透过导线传导。

无赖 PIX 新版本固件 太纠结磁场,只好来个【王车易位】。

楼主:
预留占楼:本周末 【王车易位】 之后上 视频 用 。。。

网友:
生命在于折腾

网友:
希望早日视频

网友A:
都油机了  应该用好的 版本 的 硬件了  起码要 V3之类 带内减震的 多组传感器的了  飞控还需要 二级减震 才好  光转发有一定的寿命哦  哈

网友B:
我这边画的图年后估计就能测试,还有一些小的地方需要完善一下。光隔离和主板直接用对插的方式。

网友:
要死了,又是v3飞控?还装汽油飞机,这是找炸的节奏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这边画的图年后估计就能测试,还有一些小的地方需要完善一下。光隔离和主板直接用对插的方式。

先回 8楼:隐蔽性的,不是立即就显现的,最需要耐心。。

再回 叮叮:不错啊,你进度 挺快的,那个 20nS 毛刺问题
好在 已经解决了,不是 器件问题,但属于器件注意事项

以前 这个位置 装 mini APM 飞得尚好的 。折腾无止境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都油机了  应该用好的 版本 的 硬件了  起码要 V3之类 带内减震的 多组传感器的了  飞控还需要 二级减震 才 ...

恩 谢谢,,买得有 V3 ,但是 没时间 试验 其内置减震:
是否能应对汽油发动机的震动!?以前这个位置装miniAPM
飞得尚好的,折腾到 microPIX 反而不理想 = 原因之一是:

这个 microPIX 是手工焊接的,其传感器【噪声很大】,最
直观的就是气压计一会儿正三米、正五米飘。V3 要好很多

但是 这个 黄铜减震的 效果还算是 不错的 。。。
————明天 执行 【王车易位】————

网友C:
呀,厉害厉害,注意那个震动和磁干扰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呀,厉害厉害,注意那个震动和磁干扰啊!

现在凑合使用 现成的 PIX 飞控,不得不 防磁干扰 。
天气冷:一天只能干 半天的活儿。王车易位过程中 。。

网友:
兄弟还是个很爱折腾的家伙啊 佩服。。。。。。。

网友D:
楼主高人,期待上视频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高人,期待上视频

谢谢 关注 。 是 被迫折腾:Heli_AC3.33磁干扰太大。
今天终于全面完工了:王车易位,时间已晚,明日试飞。

网友E:
    兄弟还是个很爱折腾,佩服,请问你这台飞机有多重的起飞重量,一次能加多少水,发动机多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兄弟还是个很爱折腾,佩服,请问你这台飞机有多重的起飞重量,一次能加多少水,发动机多大的

视频 来迟了 —— 1月22号 星期天 要上班,无法拍视频。
今天1月27号终于放假了,飞了一飞,起落架螺丝松了。

http://www.tudou.com/v/HIU_FYkCKy4/dW5pb25faWQ9MTAzMjA2XzEwMDAwMV8wMl8wMQ==.html
请问你这台飞机有多重的起飞重量,一次能加多少水,发动机多大的 ——

这个飞机眼下全重 6.9千克 —— 含 灌满的冷却水 不含汽油。
发动机有点老化2014年试飞能载9公斤,2016年载荷3.2公斤。
冷却水总量约 700cc 发动机是 RCGF40cc 我改为单缸增压运行。

这个飞机目前的主要 用途是——用来 【测试 各种 飞控】

网友E:
飞机晃动是大桨转速低,还是飞控没设置好,你用多大规格的大桨。

网友:
引用 楼主:
先回 8楼:隐蔽性的,不是立即就显现的,最需要耐心。。

您和小郭联系了吗?小郭这的图已经出的差不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飞机晃动是大桨转速低,还是飞控没设置好,你用多大规格的大桨。

这 本来就是 半高脚架 比较长 容易抖晃 。。再加上 汽油发动机 绝对震动 比电动机 大 N倍 。

这次 是用的 680mm 的 两片 大桨 来试飞,
主要目的是验证:PIX 飞控 + 光隔离板 = 总体良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