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地面行走模型-【兴趣爱好交流专栏】
询问!

楼主(2017-01-16):
恒龙原厂的1:16坦克(3号和虎王)可以上3S锂电不?多谢!!!

网友A:
3s有点儿厚

网友B:
HL电路貌似设计是用7.2V的,上3S电路原件恐怕容易冒烟啊!

网友C:
换个声组上4s,恒龙那个还是算了吧!2s我都烧了你还3s。

楼主:
多谢各位了,因为之前玩O艇和450电直,所以手里都是3S的,听大家这么说就不用了,改天弄个2S的吧,比7.2的镍氢要便宜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