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问:舵机在待机的状态下 一直处于较近的状态 这样会不会对舵机不好???

楼主(2017-01-16):
拉杆和舵机处于较劲的状态  此时舵机不断发出非正常噪音,请问: 这样会不会对舵机很不好  ?  更重要的是会不会连同损害到其它的电子设备(如接收机和电调)?????

网友:
其实对你心理的伤害比舵机大。

网友:
舵机就是要出力的  有不正常的声音 应该是更换舵机试一试

网友A:
正常的,舵机在有负荷的时候,会不断的修正。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常的,舵机在有负荷的时候,会不断的修正。

意思就是说,我无需重新安装和校正拉杆与舵机了是吧  , 舵机与拉杆较着劲导致舵机噪音比较大  尽管这样也不会对舵机造成什么损害、更不会损害到电调和接收机对吧,,,

网友B:
好舵机才会响。比如数字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舵机才会响。比如数字舵机

no,相反。 总觉得异常噪音 挺不好的

网友:
舵机精确度高。。才会一直找中立点。。。。。模拟舵机就不太响。。

网友:
那是舵机不停校准的声音。。不知道你说no。有何依据

网友C:
如果是数码舵机,有声音是正常的。普通舵机最好稍微调整下舵机和拉杆的相对位置,使舵机在中立点时尽量处于放松状态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意思就是说,我无需重新安装和校正拉杆与舵机了是吧  , 舵机与拉杆较着劲导致舵机噪音比较大  尽管这样 ...

也不完全是,数学舵机是会不断的修正的,所以会听到吱吱的响。但是也不能憋舵,那样会导致舵机的电机长时间超负荷的工作。影响舵机的寿命。但不会影响其他电子设备。

网友D:
不管是模拟舵机还是数字的,一般都是在调整,回复中位点,稍微动一下,不张紧就没事了。如果长时间这样,肯定对舵机不好。直升机尾舵机会这样因为陀螺仪在不断修正,所以会这样,时间久了会变烫,这另当别论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管是模拟舵机还是数字的,一般都是在调整,回复中位点,稍微动一下,不张紧就没事了。如果长时间这样,肯 ...

请教下:数字舵机和模拟舵机什么意思 有什么区别???
模拟舵机就是普通的固定翼舵机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是数码舵机,有声音是正常的。普通舵机最好稍微调整下舵机和拉杆的相对位置,使舵机在中立点时尽量处于 ...

我不太懂,所以也是这么认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也不完全是,数学舵机是会不断的修正的,所以会听到吱吱的响。但是也不能憋舵,那样会导致舵机的电机长时 ...

OK,只要不会损害其它电子设备就OK,不然 200多的电调·····
3q~!

网友E:
只要不是憋着劲就没事,数字舵机停电之后基本就一直在滋滋响了

网友:
一切舵面都正常的时候,好舵机响,坏舵机响,一般舵机不响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只要不是憋着劲就没事,数字舵机停电之后基本就一直在滋滋响了

是上下较着劲(摇臂角度有点斜  得需要使点劲扣在舵机上再拧螺丝),而不是左右较劲。

对了,可真是巧了,昨天还有看到有关您的泉速塞斯纳182的帖子了……, 今天就能碰到 ,嘿嘿 不错不错!    怎么样,您的泉速塞斯纳现在还在服役中吗?

网友E:
引用 楼主:
是上下较着劲(摇臂角度有点斜  得需要使点劲扣在舵机上再拧螺丝),而不是左右较劲。

对了,可真是巧 ...

你拆掉球头的话,舵机还响么?如果不响了那还真有可能是憋着劲,这样就不好。否则问题不大。我的塞斯纳从来没有爽飞过一次,每飞必炸,非常受打击,后来出掉了。现在飞地平线的AS3X小机,明显增加了很多信心啊

网友F:
引用 网友E:
你拆掉球头的话,舵机还响么?如果不响了那还真有可能是憋着劲,这样就不好。否则问题不大。我的塞斯纳从 ...

塞斯纳很好飞呀,估计你是配置有问题,推荐的配置动力不足。

网友E:
引用 网友F:
塞斯纳很好飞呀,估计你是配置有问题,推荐的配置动力不足。

动力应该还行吧,主要是对我来说太快了,根本反应不过来。我觉得我适合飞比较慢的机子。。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拆掉球头的话,舵机还响么?如果不响了那还真有可能是憋着劲,这样就不好。否则问题不大。我的塞斯纳从 ...

是憋着劲了,这样应该对舵机有点损害的···

怎么会,怎么会每飞必炸呢?   看到其他帖子说 这款鸡鸡也只是不太适合新手不太适合用作练习机,没见到说飞机不耗飞或是飞机哪里设计有问题啊,,,  顺便说下  此款泉速小鸡鸡的用料方面和表面光滑程度要好于当今中高端泡沫机FMS。。。

楼主:
引用 网友E:
动力应该还行吧,主要是对我来说太快了,根本反应不过来。我觉得我适合飞比较慢的机子。。

嗯,确实模友都反映这款泉速小鸡鸡的速度过快些了, 也就是说这款小鸡鸡的机翼翼型偏向于高速(升力小),其实此款小鸡鸡上下都有开好的 可以放碳管的槽  上下加装碳管加强后很容易成为高速机(竞速机),,,    。     其实你多飞飞前拉式滑翔机最好  很练技术的,很不建议用后推的冲浪者作为练习机, 我向你推荐一款各方面超级棒超级好飞的和epo滑翔机吧  天捷力的“1700 FOX 白泡沫 EPO”,性能很优异。。。

楼主:
引用 网友E:
动力应该还行吧,主要是对我来说太快了,根本反应不过来。我觉得我适合飞比较慢的机子。。

1700mm翼展,缩短到1300mm 完美!》。。。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确实模友都反映这款泉速小鸡鸡的速度过快些了, 也就是说这款小鸡鸡的机翼翼型偏向于高速(升力小) ...

我就是怕飞的太快,会紧张。现在飞地平线的Beast 3D因为有AS3X会飞的好很多,但还是快,当然也许是玩模拟器时间久了多少更有信心的原因。相对来说我飞直升机更顺手,大概也是因为它慢,可以跟我很多反应的时间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