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悟]
万能的魔友,请教一个问题~~

楼主(2017-01-16):
悟1的
遥控器
坏了,能不能用Futaba T8FG遥控器代替,如果可以用,是不是就对个频就OK了?

网友A:
我用过14sg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用过14sg
14sg是不是就对个频,就可以了

网友B:
怎么坏的。看看能不能修,买一个旧的也就一千来块钱

网友C:
接收器都不一样,肯定不行,除非安装futaba专业的接收器上去

网友(2017-02-15):
不能,只能用原装的

网友D:
貌似不行吧,手机插哪里啊,悟1的遥控器里面应该集成了高清图传的地面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