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一个F3飞控可用的安卓手机调参软件EZ-GUI Ground Station

楼主(2017-01-16):
连接方式支持蓝牙、WIFI、OTG等,这里采用OTG演示。
工具材料:
①F3飞控的飞机一架(这里使用BRF3固件BF3.0.1,理论上CF、BF、MWC固件的飞控都可使用)
②OTG线+MicroUSB线(OTG线可自制或到电脑城购买)
③支持OTG功能的安卓手机一部(这里使用红米Note)
④调参APP软件“EZ-GUI Ground Station”
点击下载 密码: gzyk

右上角进入设置选择USB连接,波特率115200。选择飞行控制器版本,没有BetaFlight选项,但是选BaseFlight也并没发现什么问题

主界面与各状态显示界面:

基本的PID、遥控器通道监控、电机输出测试功能:

最强的是支持CLI命令行,只要熟悉命令非常用参数全部都能调,比如BRF3的电流计校准

最后晒晒爱机

网友:
荣耀能用,国行三星用不起来

网友:
谢谢分享,亲测非常好用,已经用这软件成功调试两台机机啦

网友:
在哪能下载呢

网友A:
欧姆威屏幕是高亮度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欧姆威屏幕是高亮度的吗

和鹰眼比只算中亮度,这不要紧,关键是接收同一个频道的图像信号,鹰眼的屏可以看清暗处细节,而欧姆威的暗到一定程度就直接全黑了,同样是AV信号通过5.8G图传传送,不知为何不同的屏差别怎么就这么大,害我一直以为我的摄像头不行。

楼主:
已上传,见1楼

网友B:
苹果系统能下载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苹果系统能下载吗

难!即使有IOS版软件OTG也没法用,只能通过增加WIFI数传等方式连接

网友C:
哎呦这个拽,这样就不用拿着笔记本电脑出去啦

网友:
引用 楼主:
和鹰眼比只算中亮度,这不要紧,关键是接收同一个频道的图像信号,鹰眼的屏可以看清暗处细节,而欧姆威的 ...

我之前用小飞手感觉挺好的,后来全卖了,只剩一个b6没卖

网友D:
自己开发的吗?

网友E:
你好:
  我下載後是英文版無法像你一樣中文版.還有接OTG+連接線無法連線是否我的平板無法支援我的是安卓4.2.2版因為用OTG連接鍵盤可以使用.不知是否還要加入驅動程式.麻煩告知謝謝!

网友:
华为手机可直接从系统自带的华为应用市场下载

网友:
这个非常好用,甚至可以媲美osd调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自己开发的吗?

并不!猜测源自于MWC飞控,大概是因为遥测协议相同所以可以兼容BF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好:
  我下載後是英文版無法像你一樣中文版.還有接OTG+連接線無法連線是否我的平板無法支援我的是安 ...

我已经上传了自己的,见1楼。至于驱动问题我好像没有遇到,直接插上就能用了。

网友:
楼主这个是什么版本?是不是3.9.1?

楼主:
很明显不及你资深w

网友F:
想问下华科尔遥控ppm接法后,默认值不是1500后怎么调?是用微动么?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F:
想问下华科尔遥控ppm接法后,默认值不是1500后怎么调?是用微动么?谢谢

辅助微调

网友G(2017-03-03):
仪表板3打不开 提示需要谷歌构架

楼主:
引用 网友G:
仪表板3打不开 提示需要谷歌构架

因为国内的安卓手机系统都阉割了谷歌服务包,转而使用自家的应用商店,所以需要谷歌框架支持的功能都用不了。
我是用第三方REC刷入谷歌框架就能用了,据说刷原生安卓ROM有谷歌服务包,但是我没试过。

网友:
引用 楼主:
因为国内的安卓手机系统都阉割了谷歌服务包,转而使用自家的应用商店,所以需要谷歌框架支持的功能都用不 ...

我改用PIDFLIGHT了 也很好

网友:
发现google商店里类似的软件还不少诶,LZ推荐的这个软件功能比较多,如果只要单纯调pid的话,google商店里有PIDflight也可以用,自动识别是CF还是BF,但是只有调PID和各种rate~~同样安卓搭配otg口就能用

网友:
飞机漂亮,还装了gps呐。那个显示器是内置电池的吗

网友C:
f4飞控可以用这个调参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f4飞控可以用这个调参吗

理论上只要使用的固件是BF或CF的飞控都可以用

网友C:
f4飞控可以用这个吗楼主

网友C(2017-04-03):
飞机要上动力电吗,还是说不通电直接otg调参

网友C:
引用 楼主:
理论上只要使用的固件是BF或CF的飞控都可以用

要上动力电吗,还是说不上电直接otg调参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要上动力电吗,还是说不上电直接otg调参吗

看情况了,如果你的手机带得起,而且飞控本身支持单独usb供电,那就可以不接动力电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情况了,如果你的手机带得起,而且飞控本身支持单独usb供电,那就可以不接动力电

那我怎么otg接上去没反应

网友:
你是上动力电调参的吗

网友:
f4飞控可以用吗

网友:
我的修改完参数怎么保存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