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疆飞控高度限制

楼主(2017-01-16):
有的用A2或者是naza飞出了1000多米或者2000的米的高度是怎么做到的?

网友:
建议楼主不要破高

楼主:
只是好奇怎么弄的

网友A:
旧版本号不限高,版本号低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旧版本号不限高,版本号低

哪刷个旧版本的固件就可以了

网友B:
a2最新版本也不限高,随便飞

网友:
naza不限高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哪刷个旧版本的固件就可以了

版本只能升不能降

楼主:
引用 网友B:
a2最新版本也不限高,随便飞

你试过吗?

楼主:
naza哪个版本?我知道的几个版本都有限高

网友:
引用 楼主:
naza哪个版本?我知道的几个版本都有限高

naza没有限高啊,可以飞很高啊,而且没地方闲置

网友:
我的naza v2可以自己设置限制感度。我自己设定的是500m。。

网友(2017-02-20):
看来我的闲置 NAZA V2还是有价值的啊  哈哈

网友(2017-07-31):
多旋翼真没必要飞那么高,那个高度是固定翼的天下。

网友:
naza飞控调参软件不设置限高就没有限高啊

网友:
A2 最新固件限高限远都可以再调参软件里面直接关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