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来请教大神a10短卡

楼主(2017-01-16):
纠结了一段时间,最终选择a10短卡,价格能接受,口碑还可以,现在又来找大神帮忙说个电子设备的配置,性价比高点的就行,要防水的,太脏的话,直接拿水冲,电调,电机舵机,控,都用哪种,麻烦大神说个配置
<

网友A:
电调好盈一郎120a 电机豹子3663 舵机hdpower够用就行 蓝色防水 遥控就天地飞x4 国产中算是蛮好用的
<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调好盈一郎120a 电机豹子3663 舵机hdpower够用就行 蓝色防水 遥控就天地飞x4 国产中算是蛮好用的

谢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