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求助,D7E如何设置K110

楼主(2017-01-16):
论坛找了一圈,没找到相关配置说明,控刷的是deviation5.0。请大神教教

网友:
这个固件使用的人太少,我飞02S也是不知道怎么设置,求助帖无人回复。

网友:
我前几天刚刚将d7e装了个cc2500模块刷了个能调freq-fine的deviation nightly build 固件选用S FHSS 协议成功对频xk110,这两天太忙了,等忙完马上去进行相关设置

网友A:
到时候跟你一起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到时候跟你一起分享

谢谢啦,等你消息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啦,等你消息

今晚抽空弄了一下,貌似很简单的,只不过我的有个舵机有点小故障,拆开一看,有根组断了,我明天焊接好就可以调试了。今天我简单看了下,各舵面反应正常,油门螺距反应正常,明天细调,以及相关设置……

网友A:
你可以加我微信先,有什么问题你到时候留言!13957472057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加我微信先,有什么问题你到时候留言!13957472057

用的是deviation-devo7e-v5.0.0-3fabab4,我现在把中文汉化文件放入language文件夹,控的菜单却没有出现语言选项。。。

网友(2017-05-05):
引用 楼主:
用的是deviation-devo7e-v5.0.0-3fabab4,我现在把中文汉化文件放入language文件夹,控的菜单却没有出现 ...

能否发一下5.0固件和中文文件、K110的配置文件?谢谢    fn-qtd@163.com

网友B:
name=XK K110
mixermode=Advanced
[radio]
protocol=S-FHSS
num_channels=8
tx_power=100mW
[protocol_opts]
Freq-Fine=0
Freq-Coarse=0
[channel1]
template=expo_dr
[mixer]
src=AIL
dest=Ch1
curvetype=expo
points=0,0
[mixer]
src=AIL
dest=Ch1
switch=HOLD0
curvetype=expo
points=0,0
[mixer]
src=AIL
dest=Ch1
switch=HOLD1
curvetype=expo
points=0,0
[channel2]
template=expo_dr
[mixer]
src=ELE
dest=Ch2
curvetype=expo
points=0,0
[mixer]
src=ELE
dest=Ch2
switch=HOLD0
curvetype=expo
points=0,0
[mixer]
src=ELE
dest=Ch2
switch=HOLD1
curvetype=expo
points=0,0
[channel3]
safetysw=HOLD1
safetyval=-100
template=expo_dr
[mixer]
src=THR
dest=Ch3
curvetype=7point
points=-100,-60,-20,20,50,85,100
[mixer]
src=THR
dest=Ch3
switch=FMODE1
curvetype=5point
points=100,95,90,95,100
[mixer]
src=THR
dest=Ch3
switch=FMODE0
curvetype=7point
points=-100,-60,-20,20,50,85,100
[channel4]
template=simple
[mixer]
src=RUD
dest=Ch4
curvetype=expo
points=0,0
[channel5]
template=simple
[mixer]
src=AIL
dest=Ch5
scalar=50
curvetype=fixed
[channel6]
template=expo_dr
[mixer]
src=THR
dest=Ch6
scalar=65
curvetype=5point
points=-5,0,5,50,100
[mixer]
src=THR
dest=Ch6
switch=FMODE1
scalar=65
curvetype=7point
points=-100,-66,-33,0,33,66,100
[mixer]
src=THR
dest=Ch6
switch=FMODE0
scalar=65
curvetype=5point
points=-5,0,5,50,100
[trim1]
src=LEFT_V
pos=TRIMLV+
neg=TRIMLV-
[trim2]
src=RIGHT_V
pos=TRIMRV+
neg=TRIMRV-
[trim3]
src=LEFT_H
pos=TRIMLH+
neg=TRIMLH-
[trim4]
src=RIGHT_H
pos=TRIMRH+
neg=TRIMRH-
[timer1]
src=Ch3
[datalog]
switch=None
rate=1 sec
[safety]
Ch3=min
[gui-128x64]
V-trim=59,10,1
H-trim=5,59,3
V-trim=65,10,2
H-trim=74,59,4
Small-box=2,22,Ch3
Small-box=2,31,Timer1
Small-box=2,40,Timer2
Model=75,20
Battery=102,1
Toggle=4,10,0,3,0,None
Toggle=13,10,0,5,0,None
Toggle=22,10,0,4,0,None
Toggle=31,10,0,0,0,None
Toggle=40,10,0,0,0,None
TxPower=102,7
quickpage1=Telemetry monitor

网友:
这个怎样用?能分享一下固件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name=XK K110
mixermode=Advanced
[radio]

有汉化文件和5.0固件吗?能否发我一份?谢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name=XK K110
mixermode=Advanced
[radio]

还有NIMI CP的配置文件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还有NIMI CP的配置文件吗?

没有,我之所发K110的,是应该英文版的很难搞懂,改中文MCU的教程论坛里也有。配置文件D控通用,是D5.0各型号中英文通用,因为程序的结构是相同的,我已经说得很清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有,我之所发K110的,是应该英文版的很难搞懂,改中文MCU的教程论坛里也有。配置文件D控通用,是D5.0各 ...

主要是我没找到,k110我找到了,cp还未找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