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联两台12V服务器电源成24V电源的简易方法!

楼主(2017-01-17):
两条服务器不可以直接做串联,因为服务器电源的DC端负极接地同AC端的地线相通。当电源运作时,两台电源的都接地,即系DC端系相通。如果不作改装,直接串联,当第二台电源的负极接上第一台电源的正极时,等同于拿第一台DC负极接正极,短路。
办法一,就系切断其中一台服务器电源上的AC端地线,当然弊端也很明显。第一,断开地线少了一重保护。第二,电源外壳连通DC端负极,必须做绝缘处理,不然两台电源外壳碰到一起会短路。
办法二,切断DC端接地,由于服务器电源设计各异,所以切断DC端地接,部分电源会有不明故障。
本人不是专业人员,以上电源改动办法只供参考。欢迎大家一起探讨研究。

网友A:
方法二很难实现,很多都是电路板直接把整个DC负极做在GND上的(加上绝大多数的覆铜层不是用来做屏蔽层而是连接GND),和外壳直连接入AC的接地端子。很可能电路板上不止一处和AC接地连接的地方
买个24V大功率的LED电源也不难啊,价格也不会比两台服务器电源贵多少。1000W额定的服务器电源一般也要100多一台了,2000W的还几乎看不到。如果要用406这种大功率的充电器1000W都要2串2并,太麻烦了。

网友B:
二者都不可取。
当年我是把高位电源(负责12~24V那个)负极与机壳绝缘,引线到低位(0~12V那个)电源的正极,装上三枚4mm橡胶插座。然后AC入端三线并联 。这样输入插一个品字口就ok了。所有接地和屏蔽功能不影响。且输出12V、24V任意。那年头多数充电器还只能12V。

网友:
都是高手做的事情啊,曾经把2个12v服务器电影串联当24v,未做任何改动,不过充电一会儿220v电影线就发热严重了

网友C:
猜不透,为什么直流端还接地,直流和交流已经隔离了,接地就是画蛇添足,还得由我们去掉才能正常使用。

网友:
地就是个电压参考点!两端地连起来安全!

网友:
引用 网友C:
猜不透,为什么直流端还接地,直流和交流已经隔离了,接地就是画蛇添足,还得由我们去掉才能正常使用。

安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方法二很难实现,很多都是电路板直接把整个DC负极做在GND上的(加上绝大多数的覆铜层不是用来做屏蔽层而是 ...

我家有26.8v   2千w的服务器电源

网友:
与其如此不如提高单个电源的电压为24V;
如果只是提高功率建议还是换一个大功率的靠谱

楼主:
两个电源价格加起来就是60块钱,功率1300W,单个24V1500W的价格都要翻几倍。
不在乎价格的,当然系买专用的更加安全可靠!

网友D:
我也改了 直接不用地线 主要是便宜静音

网友E(2017-02-22):
兩台不同功率/電流的可以改裝串聯嗎? 兩台都是服務器電源

1. LITEON 900W 12V 70A
2. HP 460W 12V 38.3A

网友F:
引用 网友D:
我也改了 直接不用地线 主要是便宜静音

切断交流接地?这样不安全吧

网友:
引用 网友F:
切断交流接地?这样不安全吧

是的 不太安全 不过我一般都是放在碰不到的地方 插电就工作 也不用开关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兩台不同功率/電流的可以改裝串聯嗎? 兩台都是服務器電源

1. LITEON 900W 12V 70A

理论上是可以的,没有这样改过。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兩台不同功率/電流的可以改裝串聯嗎? 兩台都是服務器電源

1. LITEON 900W 12V 70A

可以,但是最大电流只有38.3A。。

网友:
引用 网友F:
可以,但是最大电流只有38.3A。。

謝謝,我也是看你的教學才知道可這樣串聯

网友(2017-03-27):
何不直接用DC to DC 升壓模块?!

网友:
好想法,但是可行性,安全性太低了。

网友G:
楼主你好,看到你使用两个艾默生的电源改装的,我也使用两个把其中一个输出负极接地断开,连接好通电后只有12v,去掉接地的那个电源没有输出,但是单独通电有输出,麻烦解惑,谢谢!方便提供一下电话吗?请教一下。我的电话18637186066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你好,看到你使用两个艾默生的电源改装的,我也使用两个把其中一个输出负极接地断开,连接好通电后只有 ...

不是输出端的地接,因为有部分电源电路不一样,所以去除输出端地接不一定可以解决,去掉输入端的接地比较彻底。即系插电头去掉地线!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输出端的地接,因为有部分电源电路不一样,所以去除输出端地接不一定可以解决,去掉输入端的接地比较 ...

也就是说只断开AC端的接地,DC输出不用断开接地,再做好绝缘,是这样吗?

网友(2017-07-11):
楼主有联系方式么,有事请教

网友H(2019-05-19):
两个电源壳体做绝缘,人不能碰壳体么?这样包起来会不会影响散热

网友:
引用 网友B:
二者都不可取。
当年我是把高位电源(负责12~24V那个)负极与机壳绝缘,引线到低位(0~12V那个)电源的正 ...

没看明白,能详解一下么?最好图文并茂,谢谢大师

楼主:
引用 网友H:
两个电源壳体做绝缘,人不能碰壳体么?这样包起来会不会影响散热

壳体不带电,只是其中一个除去地线。

网友:
我看有的说串联需要加两个肖特基二极管,你加过么?我看图上的意思是在每个电源的正负极之间加的?有什么作用?

网友I(2020-11-12):
请问串联两个电源的作用是什么,为了提高功率还是提高电源。   如果一个12V电源功率足够的话,还需要串联两个么?

楼主:
引用 网友I:
请问串联两个电源的作用是什么,为了提高功率还是提高电源。   如果一个12V电源功率足够的话,还需要串联两 ...

提高电压,很多充电器都有限流,有些充电器输入电流限制在30安,那么12V电压,只可以到360瓦,如果是24V输入电压,充电器就可以去到720瓦

网友:
引用 楼主:
提高电压,很多充电器都有限流,有些充电器输入电流限制在30安,那么12V电压,只可以到360瓦,如果是24V ...

好的,谢谢

网友(2021-01-18):
引用 楼主:
提高电压,很多充电器都有限流,有些充电器输入电流限制在30安,那么12V电压,只可以到360瓦,如果是24V ...

请问,二个电源的地线都去掉可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