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你如何简单的计算电池是否虚标容量,以及电压和电量百分比 很早就想写这样一个...

楼主(2017-01-17):
教你如何简单的计算电池是否虚标容量,以及电压和电量百分比

很早就想写这样一个帖子,一直没买新电池也没用动力,借这个机会来和大家聊聊怎么简单的计算电池容量

一般的模型锂电池电压和百分比对照如下表(一般的安全电压在2.7v所以正常情况不会过放)

100%

4.20v

90%

4.06v

80%

3.98v

70%

3.92v

60%

3.87v

50%

3.82v

40%

3.79v

30%

3.77v

20%

3.74v

10%

3.68v

5%

3.45v

0%

2.75v

根据这个表格你可以在外场轻松对比现有电量,以及在新电池买来后如何直接计算出是否虚标容量。
容量计算公式如下
充入电池毫安时/100-对照电量百分比)=结果*100
举例电池容量5000毫安6s,两节新电池3.77每单片
实际得到的2个冲入数据为35613672
电池13561/70=50.871*100=5087.1
电池23672/70=52.457*100=5245.7
那么楼主买到的2块电池都是足量没有虚标

网友:
我把我的实测曲线每10%容量打上网格,大致读图得到的 容量 vs 电压 关系如下:
100%:  4.35V
90%:    4.20V
80%:    4.09V
70%:    3.97V
60%:    3.88V
50%:    3.83V
40%:    3.77V
30%:    3.73V
20%:    3.69V
10%:    3.65V
0%:      2.75V
算是给楼主介绍的数据做个补充吧。

网友A:
那么现在主流的 4.35V 锂电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那么现在主流的 4.35V 锂电呢?

4.35V:113%

网友C:
那里卖的4.35V电压的电池?

网友B:
引用 网友C:
那里卖的4.35V电压的电池?

充电到4.35V即可。18650 手机电池 移动电源电池等电化学材料不一样,4.2V不应该充到4.35V。而模型动力电池电化学特性都一样,就看你充不充到4.35V。不要迷信那些4.35V的模型电池,那些真实性值得怀疑。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充电到4.35V即可。18650 手机电池 移动电源电池等电化学材料不一样,4.2V不应该充到4.35V。而模型动力电 ...

都说电压4.35V的锂电池叫高压电池,和普通4.2V的不一样。所以就不敢充到4.35,也不知道4.2V的充到4.35V会怎么样。

网友B:
引用 网友C:
都说电压4.35V的锂电池叫高压电池,和普通4.2V的不一样。所以就不敢充到4.35,也不知道4.2V的充到4.35V会 ...

看放电曲线了解放电平台判断高压电池与否。3.85V中值 3.65V拐点(之后电压会急剧下降)的是高压电池。3.62~3.7V中值,3.3~3.4V拐点的不是高压电池,不能充到4.35V。能充到4.35V的,比如标注1000mAh LiPo和1150mAh LiHV其实是一样的。
我解释那么复杂没办法,现在真的得用啥懂啥(基础知识即可)(这个是通过放电曲线判断电化学特性)。这样才能即安全又不被忽悠。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放电曲线了解放电平台判断高压电池与否。3.85V中值 3.65V拐点(之后电压会急剧下降)的是高压电池。3.62~ ...

电池应该是以压降大小决定放电电量多少的吧?

网友D:
两个人的表格数据不一样,以谁的为准啊

网友:
问一下,电池的电量是用什么测出来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两个人的表格数据不一样,以谁的为准啊

差别不大,主要一个是以4.35V作为100%,另一个作为4.2V作为100%。我认为基本只要记住满电电压时是100%,3.85V大概在50%,放电电压不要低过3.7V就行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E:
差别不大,主要一个是以4.35V作为100%,另一个作为4.2V作为100%。我认为基本只要记住满电电压时是100%,3 ...

请问,放电电压不要低过3.7V,这个3.7V是指在飞行中的电压,还是落地回升的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问,放电电压不要低过3.7V,这个3.7V是指在飞行中的电压,还是落地回升后的电压?

落地回升后的电压。所以我飞行中的报警电压都设置到3.6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