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充电器谁用过点评一下吧

楼主(2017-01-17):
包含:
1x1030充电器
1x多功能转接小板
1x14#硅胶线香蕉头+鳄鱼夹
1x14#硅胶线香蕉头+空
1x温感线
1x鳄鱼夹
1x说明书

输入电压:5.0–38.0V充电电流:0.05–30.0A
放电电流:0.05–30.0A
最大充电功率:1000W@输入23V(500W@输入12V)
最大放电功率:80W
外置负载放电最大功率:1200W@40V/30A
平衡电流:<500mA
平衡精度:<10mV
Lithium(LiPo/LiIo/LiFe)电池:1-10series
LiFe可以12s
NiCd/NiMH电池:1–25series
Pb电池:1–18series(2–36V)
记录数据:16Mbit(31hours)
保存充电模式:10种
温度监控:Yes
重量:870g
体积(LXWXD):143X146X55mm

如题,选个充电器真是难啊,目前需求用不到308  406之类的,以选个差不多的,要求平衡精度好一点就行,有啥更好推荐

楼主:
有发现这个充电器,平衡电流挺大啊

网友:
慢慢平衡精度高!一块电池得一天!慢功出细活!不错!

网友A:
这种的充电器我用过。其实性能看参数就可以,我从来不用主流充电器,价格贵是一方面,性价比不好。这个充电器1000W的。算下自己用的电池,够用就行。比308是1300W  406是1400W,价格相差一倍如果不是全负荷满载,我看用不到那么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种的充电器我用过。其实性能看参数就可以,我从来不用主流充电器,价格贵是一方面,性价比不好。这个充电 ...

你去看一看Thunder 0620。它的性能和iCharger 206B一模一样!!!!

所以说我从来不用iCharger 也不鼓励其他人用。

网友C:
引用 楼主:
有发现这个充电器,平衡电流挺大啊

这充电器500MA的平衡电流很大吗?308D  406D平衡电流都是1A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的充电器我用过。其实性能看参数就可以,我从来不用主流充电器,价格贵是一方面,性价比不好。这个充电 ...

嗯我也觉得够用就好。现在有充电器就是平衡一般,想买个平衡好点的换着用,308  406确实用不上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充电器500MA的平衡电流很大吗?308D  406D平衡电流都是1A的

呵呵跟那些没法比毕竟价格差一倍呢

网友C:
引用 楼主:
呵呵跟那些没法比毕竟价格差一倍呢

对呀价格是差一倍,但是308DUO 406DUO 是双路的每一路1A平衡电流,你这个是单路500MA的平衡电流

网友:
308两路独立充电电流30a平衡电流1.2a,两路并联充电电流50a平衡电流2.4a,好点的充电器里面308,406性价比还是不错的

网友: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_u=ij578uf3eb7

我的是这个充电器。还不错还便宜,你看看

网友D:
鳄鱼夹是干什么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鳄鱼夹是干什么用的?

接电瓶外场啊

网友E:
引用 网友B:
你去看一看Thunder 0620。它的性能和iCharger 206B一模一样!!!!

所以说我从来不用iCharger 也不鼓 ...

我专门搜了这个充电器,发现一个比较尴尬的事情就是好像除了您说thunder其他人都没怎么说过这个充电器呢。。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专门搜了这个充电器,发现一个比较尴尬的事情就是好像除了您说thunder其他人都没怎么说过这个充电器呢 ...

因为大多数人跟风  别人用什么就买什么 ,这种充电器本来卖的就少所以就很少人用了 ,懂行的就会买这个替代I 306B

网友:
引用 网友C:
对呀价格是差一倍,但是308DUO 406DUO 是双路的每一路1A平衡电流,你这个是单路500MA的平衡电流

动动手改几个平衡电阻即可,应该不是很麻烦的。

网友:
用过,挺好的

楼主:
你现在肯定用3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