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sky新款接收机XM/XM+ 与华科尔DEVO10 D10対频问题

楼主(2017-01-17):
华科尔D10更换四合一高频头,刷DEVIATION后,対频frsky的XSR、X4Rsb等接收机没有问题,而且距离不错。Frsky新出的XM、XM+超小型接收机,选D16制式,好像対频不上,有用过的模友吗?

网友:
攒钱买四合一高频头,有点小贵

网友A:
D10 xm+ "Frsky X"协议正常对频 没有回传 地面600m拉距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D10 xm+ "Frsky X"协议正常对频 没有回传 地面600m拉距没问题

有没有调频?我的XM对不上,不知怎么搞的。

网友B(2017-03-03):
楼主解决了吗?我也打算d10安个cc2500用睿思凯的接收机。请问改了后是不是支持睿思凯全系列的接收机?另外回传和rssi能不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解决了吗?我也打算d10安个cc2500用睿思凯的接收机。请问改了后是不是支持睿思凯全系列的接收机?另外 ...

查了一下官网,可以对,方法是:选择frskyX协议,然后参数里面的频率微调设置为-60。一般对不上频,可以用这个方法解决。

网友:
引用 楼主:
查了一下官网,可以对,方法是:选择frskyX协议,然后参数里面的频率微调设置为-60。一般对不上频,可以 ...

感谢,本来打算卖了d10换x7的,这下换个高频头又可以继续玩了

网友(2017-10-08):
引用 楼主:
查了一下官网,可以对,方法是:选择frskyX协议,然后参数里面的频率微调设置为-60。一般对不上频,可以 ...

感谢,按这个方法成功。

网友:
更新了最新版问题是没有frskyX这协议什么鬼

网友(2019-01-31):
同找不到FrskyX这个协议,只有frsky-V8协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