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拓600n发动机如何修复

楼主(2017-01-17):
焊接如何

网友:
无法修复,只能报废,发动机承受高压的,裂了就报废,难不成还想空中炸机?

网友:
你这个修复很简单,只要你买个发动机机缸、活塞、活塞环、连杆、曲轴等等全部换上即可修好。哈哈

网友:
铝件,换吧

网友:
铝件焊接难,精度达不到。换四配套吧

网友:
机匣氩弧铝焊没问题,我试过。活塞应该不行

网友:
直接换新。

网友:
建议报废

网友:
建议报废  焊接后 局部受热不一样  容易热变形  导致炸鸡

网友A:
这要能修复那你就是航模界的佼佼者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要能修复那你就是航模界的佼佼者

决定换一台,修好了,飞两次也会报废

楼主:
直接换一台ngh的9CC汽油机

网友:
还有这么小的汽油机呢?太好了,等我也改汽油机。

网友:
焊好了也没有精度了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直接换一台ngh的9CC汽油机

这什么发动机?
gt9?这不是固定翼的吗?

楼主:
汽油机直升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什么发动机?
gt9?这不是固定翼的吗?

ngh

网友:
9cc,动力只够悬停,航线吧?

网友C:
另外,这个不是固定翼用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另外,这个不是固定翼用的吗?

对啊,对飞机干扰很大

网友(2017-04-25):
换了个CDI没干扰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