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才算顺滑,一张图告诉你怎么才叫尾部顺滑。

楼主(2017-01-17):
尾部顺滑牵涉到很多因素也没有一个标准,不知道以后下图会不会成为顺滑的标准。下图以65mm尾桨的360为例,尾部连接舵机的,测试用的是DS455微型垃圾尾舵机,如图能把尾桨从水平下压到此程度的尾巴我认为是顺滑无比了。下次详细介绍怎么把尾巴搞顺滑。如此顺滑的尾巴K8默认参数都是一根棍子。

网友:
我是把滑块尾桨夹装好后,不装插拔,滑块能自然落下为判断依据的

网友:
期待你的教程,哈哈,尾巴的确很难搞,很头疼,希望楼主也讲讲炸鸡以后的检查,以及尾巴保养

网友:
松开手,尾滑块能自己掉下来

网友:
全新的飞*450尾巴,单靠自身重力都能滑下来,但飞过一段时间,就不行了

网友A:
nizhe 你这有没有连着舵机?

网友:
期待教程,但我决定这个可以更严苛一点,比如只用两个钢镚

楼主:
引用 网友A:
nizhe 你这有没有连着舵机?

明确表示是连着舵机的,舵机型号都有说明

网友:
尾滑套和尾轴间隙是个很重要的问题,新的会比较紧涩一点,用尾轴等同直径的光轴涂上牙膏插进去接手电钻转一会就好了

网友B:
舵机也有关吧,应该把舵机去掉再定个标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舵机也有关吧,应该把舵机去掉再定个标准

舵机接了但没通电,去掉舵机的话连杆两头顺滑度没法衡量了。话说没舵机和尾拉杆自然下垂也算是个标准了

网友:
這個感覺有點不靠普。1,舵機的精度好壞取決於不通電時的擺動阻力。有些精度差的舵機,不通電給信號的情況下,用手都難擺得動舵機臂。所以這個標準有點扯。2,尾槳附重才產生的力度使尾槳產生變距不實際,產生更多的附加因素。
個人感覺還是完整裝好尾波箱、尾槳、尾推,讓尾推能沒有外力的情況下垂直順滑自由落體就是代表這部份順滑了。至於尾拉桿到舵機這部份就不用糾結了。

网友:
同意楼上观点

网友:
每個舵機就算力度相當,也有不同阻力,這個很難作準,換著565X的話可以,8910A+未必可以

网友:
尾轴转动到不同位置 阻力也不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