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用过openlog的朋友,我发现这个板子速度达不到

楼主(2017-01-17):
有没有用过openlog的朋友,我发现这个板子速度达不到
我设置端口速率250000,1K采样率记录的话,数据会有断续
是不是哪里设置有问题还是本来就是这样的?连线我用的插针,没有直接焊
不过从波特率250000来看好像1K也是极限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115200最高
如果用115200的话,基本只可以开到300HZ左右,再高就有断续了。
不知道你是怎么处理的呢

网友B(2020-03-30):
请问大佬用openlog导出的数据 BF的黑匣子软件解析不出来是什么原因?能否教一下如何正确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