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于给富斯9刷了OpenTX固件,活脱脱一个新控

楼主(2017-01-17):
想来楼主2012年7月份以四通单桨锤子机入模,后来买了个山寨450 RTF版,算是真正接触了6通模型。然而机子自带的控为富斯6通道无屏幕的OEM版本,还不如我的锤子机,人家好歹有个屏幕啊。于是折腾着换了个富斯T6,算是最早的一个批次,当时还在模型三国发了帖子:《今天买了一个新版富斯6通遥控器》。怎奈富斯吸取了很多国产厂商的经销精髓,那就是,把用户作为Alpha测试版的小白鼠(注意,我说的是Alpha版,不是Beta版),管它有没有bug,管它bug是否严重,先把东西卖出去再说。结果就是,这个控有个让人非常不安的错误,会莫名其妙的把内存当中的数据擦除,相当于自己RESET自己。想想也挺恐怖的,如果用这个控飞大机,要是飞行当中突然自行reset,后果可能会很严重。事实上,网上已经有若干用户反应该问题,搞的拥有这个控的模友们都心慌慌的。。。老实说,这个控的背光、滚轮、以及界面设计都比富斯的当家花旦TH9X好不少,用起来挺舒服的。可这个大bug几乎是让人无法忍受的,只能选择退货。好在当时卖这个控的HobbyPartz客服不错,很爽快的出了返程邮费并在收到东西之后退了全款。当时的楼主只是在校学生,Futaba、JR这样的控可望不可及,在美国非常流行的Spektrum控价格也是高高在上,超出了我的承受范围。想来想去,还是买富斯吧,口碑很好地TH9X于是就成了我的最佳选择(还是在模型三国的帖子《入了个富斯TH-9X,真心觉得不好看!》,当时我真是模型三国的忠实粉丝啊,怎奈那里人气越来越差,于是转战我爱模型了)。

之后这个控一直都是我玩模型的主力,所有的直升机和固定翼都是用它来飞,除了mCP X(开箱贴在此:《入手Blade MCPX V2,开箱照奉上!》),那家伙只能用Spektrum的控。说来好笑,我就是为了飞mCP X才入了DX6i,那也是我的第一个Spektrum,虽然只是他家最低端的电脑控。。后来因为装的飞越450搭载的是Spektrum的AR7200BX,这DX6i的利用率也越来越高了。而富斯9由于自带的固件功能有限,飞电直问题不大,但飞带V尾的机子设置上稍微有些别扭,虽然用起来也没发现什么不便的地方,于是一直这么相安无事。这些年也看了很多关于给富斯9刷第三方开源固件的文章,只是人懒,加之这个控本身对我来说也够用,就基本处在心如止水的状态,没去想它。

前段时间,一个偶然的机会开始折腾充电的开源固件,这期间学到了很多知识,也对修改写入开源固件有了较为深入的了解。就这样,工具和知识都具备的情况下,自然而然的,想到了给这个控也折腾折腾。。于是乎,拿出USBASP和富斯9,开干!

设备太简单了吧,哈哈~~

拆掉背后的六颗螺丝

里面是这样的,富斯对于电路板的处理真是。。。至少把板子洗一下啊

中间过程没什么好说的,电线的长度控制好,然后用泡沫双面胶固定。自我感觉这个线稍微剪短了点,如果长一些在操作时会多一点余地。

接头我用的是6针的母头,与两个舵机插头并在一起的尺寸基本一致

插头上面插的是我的USBASP的公头,焊接的时候把这两个插头插在一起,便于确定焊点所对应的端口

为了不破坏遥控器外壳的结构,直接把插头从这个电池孔穿出来

盖好盖子的样子,稍微露出来一点就行了,这样不用打开控的后盖也可以方便的用编程器连接电脑

装上电池,楼主没改锂电

合上电池盖,毫无压力

接下来就是用OpenTX Companion给控备份固件并刷入OpenTX固件

首先设置控的固件参数(因为我要飞直升机,所以勾选Heli。这个一开始没选,所以找不到十字盘设置,折腾了很久。。)

固件备份中。。。

EEPROM(保存你所有设置的存储空间)备份中。。。

确保原厂固件和设置没问题之后,选择将新固件写入控当中,当前最新的9X固件版本为2.1.9

固件刷写中。。。

开机画面,哈哈,我自己加了Flysky TH9X

第一次启动会提示重设EEPROM并且要对控的摇杆和旋钮进行校准,根据屏幕提示一步一步做就可以了,很简单

模型1,该固件一共支持16组模型设置

说实在的,第一次设置完全找不着方向,太难了。好在有互联网这个资源,搜到了一个模友用这个固件设置有副翼450的参数文件,下载下来,拿到Companion打开参考,跟着它一点一点的设置

混控这一块是最复杂的,换句话说,这个本来是市面上绝大多数遥控器内置的程序现在需要用户自己去设置。有人觉得这样好,因为这表明用户拥有最大的自由度,但我觉得这个其实一定程度上也增加了设置难度。对于从没用过该固件的用户来说,一开始可以说是彻底懵逼,甚至会产生严重的挫败感。

差不多折腾了一下午,从焊接到刷机再到成功试飞,有开心也有郁闷,总体感觉这个固件给用户提供了非常多的设置项,几乎可以把遥控器的全部参数都进行自定义。只是对于没经验的用户来说,一开始使用需要一个学习的过程,这个过程也许并不那么平顺,得花一些心思才能搞明白具体每个设置项的意义。无论如何,现在我的有副翼450又可以稳稳地飞了,带V尾的捕食者固定翼在地面测试当中也没发现问题,剩下的就是找个好天气去室外玩玩啦。

插了个12V 2A的电源适配器给电池充电,最大电压设定为11.5V(8节镍氢电池,电压超过11.5好像就不再上升了)

好搭档

有意思的是,曾经试过用DX6i配合DSM2接收机飞这架450,可无论我怎么设置飞起来都不稳,有一次甚至还炸鸡了(详见《AR7210BX(MB PLUS)一键救机测试+感受及炸机图》)。。

看来这架有副翼450就是跟富斯合得来,得嘞,就用你飞吧,反正能爽飞才是最重要的,管它什么控!刷了OpenTX的TH9X可以说是一个全新的遥控器,我需要慢慢地学习,才能逐渐弄明白它的功能,这必然又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过程,让我可以从中找到乐趣

网友A:
处理器不行,内存太小,换x9d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处理器不行,内存太小,换x9d吧

我说咱能有点出息么?别整天就知道换换换,把手头已有设备的功能发挥到最大才是最重要的。这个控的性能,完全满足了我对它要求,为什么要换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说咱能有点出息么?别整天就知道换换换,把手头已有设备的功能发挥到最大才是最重要的。这个控的性能, ...

我也有一台,你模型数据储存超过5个就会死机,我是opentx 0.18版本的,实际上就是内存不足导致死机,主板上没有内存位 了,除非你换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有一台,你模型数据储存超过5个就会死机,我是opentx 0.18版本的,实际上就是内存不足导致死机,主板 ...

这个我倒还是头一次听说,不过这个控自带的主控芯片是Atmega64,EEPROM大小只有2K,也就是2048字节,刨去控本身的参数设置,留给模型的数据肯定是不到2048了。我的有副翼450一个设置就用了217字节,如果每个模型都这么大的话,肯定装不了16组,估计是不够的时候就会提示EEPROM空间不足了吧?你的有这个提示么?我看有人给它换Atmega2561主控,所有存储空间都增大了,包括运行内存。只是可能这么做太折腾了,反正这个控更多是作为我的实验控在使用,应该不会输入太多的模型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我倒还是头一次听说,不过这个控自带的主控芯片是Atmega64,EEPROM大小只有2K,也就是2048字节,刨去 ...

没有提示,直接死机,换芯片太折腾了,不是所有玩家都有针脚热风枪和熔锡炉的,,后面opentx团队直接转睿斯凯旗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提示,直接死机,换芯片太折腾了,不是所有玩家都有针脚热风枪和熔锡炉的,,后面opentx团队直接转睿 ...

刚才看了下,在模型选择这个界面,屏幕最上方有个free,我猜测是EEPROM的剩余空间,按照平均一个200字节来算,估计能存5组模型也就到头了。。

网友B:
神控重生

楼主:
老树开新花 话说这个控的成色非常好,我就当新控用了,哈哈~

网友:
我还是喜欢X9D,只是钱不多

网友C:
请问各位x9d直机螺距混控如何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问各位x9d直机螺距混控如何设置?

有副翼还是无副翼?无副翼不用折腾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副翼还是无副翼?无副翼不用折腾吧

求教无副翼怎麼设置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http://bbs.5im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175446

感谢感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http://bbs.5im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175446

请问哪里有opentx的固件下载啊?一直找不到,之前用er9x,现在想玩下opentx,无奈找不到固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