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16无刷电机绕线

楼主(2017-01-17):
有个2216电机,KV值比较低,原绕线是0.21*5股*9匝。想自己绕线,KV值要在2450左右吧,手上有0.21漆包线,股数和匝数分别需要多少呢?请高手赐教,谢谢

网友A:
原来电机的kv值是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来电机的kv值是多少?

好像是890

网友A:
引用 楼主:
好像是890

11股绕4匝

楼主:
引用 网友A:
11股绕4匝

谢谢,我试试吧

网友B:
自已绕,牛啊

楼主:
引用 楼主:
谢谢,我试试吧

12N14P的电机是不是1 3 5 7 9 11为N极 2 4 6 8 10 12为S极这样绕的啊,我试试了下这个可以用12股绕5匝,槽内基本都绕满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11股绕4匝

请问大神,1250kv如何绕线

网友C:
引用 网友A:
11股绕4匝

改1250kv的如何绕线,请问层主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改1250kv的如何绕线,请问层主

绕8圈,能绕下的情况下线尽量多吧。我也不知道你用多粗的线。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绕8圈,能绕下的情况下线尽量多吧。我也不知道你用多粗的线。

好的,谢谢

网友(2019-05-09):
大神们,我的2216电机,0.21的线6股8圈,可以正常转,但是温度特别高,是什么情况啊?怎样可以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