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玛~穿越太难了~

楼主(2017-01-17):
装了台飞机,现在刚会三视悬停,折腾了很久终于搞定模拟器,飞了一中午模拟愣是一个门都过不去,艾玛~穿越太难了~

------------

飞了真机,不装保护圈怕打到人,装了保护圈又非常容易挂到树上……
方向上倒是问题不大,主要看屏飞高度实在掌握不好,一下太高一下又撞地 #$%^&*(

网友:
就是得靠炸鸡,还有时间一点点磨出来,貌似没有捷径!

网友:
加油,模拟器可以练好的,坚持一周就可以了

网友:
直接上真机比较好,舍得炸就行,选耐炸的机架

网友:
搞了半天是说模拟。。

网友:
找个厚实的草地,随便炸,除了啃一嘴艹以外炸不乖

网友:
对尾好了就可以直接上屏幕了,其它不用教

网友:
真机只会对尾悬停,30秒后必摔,现在模拟练习中,撞大运才能飞过一个洞洞,共勉。

网友:
freeride里开了自稳和低速模式还是挺好操作的,liftoff不知道是不是电脑卡带不动,直接玩不来

网友:
也在努力中!加油吧!

网友:
炸坏一架基本就会了

网友:
坚持模拟,反正我几个小时后就突然懂了

网友:
真机吧   草地   低空慢飞

网友:
有恒心没啥不行的

网友:
我直接上的真机

网友A:
捡和修的时间远多过玩

网友B:
我 一个星期戴眼镜开始飞行自如,建议先弄个小的空心杯的,不怕撞,不怕做动作,飞熟了,飞大的上手很快。飞模拟器感觉还是差点,飞空心杯更接近实际飞行的感觉

网友C:
说直接练真机的都是有钱的主,模拟器是零损失的,可以练很久,要是真机秒炸后,还要修机,新手肯定懵逼了

网友D:
没那么难,目视对尾就可以了,看屏飞吧,尽量在草地上飞,减小炸机损失一开始飞高一点,逐渐降低高度增加速度

网友E:
飞了真机,不装保护圈怕打到人,装了保护圈又非常容易挂到树上……

网友F:
要有耐心才行呀!

网友G:
哪个模拟器有四轴 我那个都是 固定翼

网友H:
技术再好,一台pid没调好的鸡也是无法飞好

网友I:
飞穿越 练悬停干嘛???搞不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