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160和好盈160A的定速效果

楼主(2017-01-17):
K160和好盈160A V4的效果哪个更好,区别大吗?听说V4的定速效果也很好,不知道哪位高手体会过

网友A:
看视频老外做过实验,定速的话k牌的转速差在30多转左右,好盈的在50转左右一般人感觉不出来,700级的转速一般在2000转以上。如果数据没记错的话应该是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视频老外做过实验,定速的话k牌的转速差在30多转左右,好盈的在50转左右一般人感觉不出来,700级的转速一 ...

谢谢了,只看参数我也不太确定,用过实际感受的话最好了,非常感谢

网友B:
两个的钱差的多,买好赢足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两个的钱差的多,买好赢足够了

用过?因为K80我用过,实在爽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过?因为K80我用过,实在爽

朋友飞好赢200,定速不错。还有一个朋友是KDS的代理,问李在宏,他说马达不好,把凤凰160A换成好赢160,效果就出来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用过?因为K80我用过,实在爽

K的东西好不假,但是钱确实也好,如果不差钱当然直接上K200最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K的东西好不假,但是钱确实也好,如果不差钱当然直接上K200最好。

是的,就是差钱才问,谢谢

网友:
有K200和好赢160AV4,仅仅是定速方面我是感觉不出来,你如果不是顶尖高手估计也感觉不出来,别纠结了。

网友C:
性能相若,再对比一下价格和售后,应该没什么悬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性能相若,再对比一下价格和售后,应该没什么悬念了。

老火所言极是,不过以前飞的好盈铂金的100A的,感觉都没有定速存在,所以纠结

网友C:
引用 楼主:
老火所言极是,不过以前飞的好盈铂金的100A的,感觉都没有定速存在,所以纠结

V4比V3变化太大了。建议先找本地模友的感受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V4比V3变化太大了。建议先找本地模友的感受一下。

700L V2的机子,你看用什么电机电调配合比较合理,不是太想用蝎子,亚拓电机中你看哪一款的型号比较合适

网友:
我看油王用v4不是也飞的很好吗

网友:
油王那手飞曲线都比咱们定速好

网友:
路过,我认为,好盈已经很可以了

网友(2017-03-04):
好盈标定转速后油门比如是需要60%      那油门曲线是60一条直线还是要100    60     100这样的折线

网友:
好盈还是可以…之前飞7.2配凤凰4730掉转不要不要的…刚刚买了160好盈…换上去效果就出来了。之前以为电机渣渣…后来发现…是定速问题。现在不玩太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