舵机臂与轴承座有干涉调哪里

楼主(2017-01-17):
如题,舵机臂已经挂到最外孔了,升降舵向上顶到轴承座上,K8调哪里?是循环螺距吗?

网友A:
不应该挂内空吗?既然升降舵幅度太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应该挂内空吗?既然升降舵幅度太大

挂内孔更顶的厉害

网友A:
引用 楼主:
挂内孔更顶的厉害

上个图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个图啊

网友B:
470?要比其他两个舵机往里面一个孔

楼主:
引用 网友B:
470?要比其他两个舵机往里面一个孔

???

网友B:
引用 楼主:
???

问你是不是470的机子?470十字盘的升降球头比其他两个短一点的,舵机臂球头要往里面一个孔装,

楼主:
引用 网友B:
问你是不是470的机子?470十字盘的升降球头比其他两个短一点的,舵机臂球头要往里面一个孔装,

是470

楼主:
引用 网友B:
问你是不是470的机子?470十字盘的升降球头比其他两个短一点的,舵机臂球头要往里面一个孔装,

你的意思是升降舵挂内一个孔,副翼和螺距舵机挂外一个孔,这样的话推集体螺距十字盘能平吗

网友C:
调软件里的十字盘 点博士帽 改小循环环

楼主:
引用 网友C:
调软件里的十字盘 点博士帽 改小循环环

能看一下是哪个界面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的意思是升降舵挂内一个孔,副翼和螺距舵机挂外一个孔,这样的话推集体螺距十字盘能平吗

升降比其他短一个孔,因为升降的球头比其他两个球头,到主轴的距离短点的。最大最小螺距十字盘的水平你在陀螺仪里面调就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升降比其他短一个孔,因为升降的球头比其他两个球头,到主轴的距离短点的。最大最小螺距十字盘的水平你在 ...

不要误导新手,说明书根本就没说,都是一样的孔位

网友:
你自己拿尺子去量,看尺寸是不是按我讲的。并且楼主的舵机明显不是原装舵机。

网友(2017-03-08):
我的原厂舵机470lm 用kbar也有此问题。同求解。

网友:
我也是470跟你一个 问题。最低油门 前面2个舵机臂碰下面。最高油门 后面一个舵机碰上面。我一直怀疑是不是舵机臂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