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轴方向问题

楼主(2017-01-17):
换过二个A2飞控,还是一样的问题,说明不是飞控的事
往左打方向的时候,手停下来,机身还是会惯性似的再转一点,向右还没有任何问题,有哪位以前碰到过这样的情况,求解,谢谢
900   电机 朗宇4110   电调 好盈 40A 乐天 铂金

网友A:
电机装的不够水平?不同电调补转速度不同?都会产生这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机装的不够水平?不同电调补转速度不同?都会产生这个问题

谢谢提醒,水平肯定是没问题,估计电调有毛病,现在也搞不清哪一个,只能一个个查啦

网友:
我的也是这个现象,naza lite ,往左就这样,往右没事,dj客服说可能电机不平衡,发现有个电机震动比较大,买了轴还没到,到了试试,还有我的有时会对角抖动,不知道什么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