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速 失速 什么都叫失速 80%老鸟都用错的名词

楼主(2017-01-17):
        最近发现群里很多人各种拿失速说事。很多情况明显不是失速造成的也归类于失速。失速应特指仰角过大造成气流翼面后端气流分离造成涡流 形成升力不足阻力急剧上升的现象。
        航模一般质量较轻,只有高速飞行或俯冲时才有可能产生失速效应。而不是低速飞行时产生失速。很多低速炸鸡的原因都是低速造成舵面失效(V尾尤其明显)。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失速。
单纯的低速造成的升力不足严格意义上也不属于失速范畴。

什么是飞机失速?

飞机机翼的升力是与迎角成正比的,迎角增加,升力随之增大。但是,一旦迎角增大到某一值时,则会出现相反的情况,即迎角增加,升力反而急剧下降。当超过临界迎角后,产生强烈的气流分离,升力急剧下降而不能保持正常飞行的现象,称为失速。

失速发生有什么征兆?

  (1)飞机抖动并左右摇晃:这是由于机翼上表面气流强烈分离而产生大量涡流,引起升力忽大忽小,和左、右翼的升力变化不均造成的。

  (2)杆舵抖动、操纵变轻:飞机超过临界迎角时,机翼上表面的气流强烈分离,产生了大量涡流,影响到各个舵面,所以杆舵发生抖动;涡流区内的压力较小,所以杆舵变轻。

(3)飞机下降、机头下沉:超过临界迎角后,会使气流分离,升力下降;另外,由于阻力增大,速度减小,也使升力降低。当升力不能维持飞机的重力时。就会使飞机下降;促使机头下沉。

失速发生该怎么处理?

  当飞行员判断发生失速后,应该立即推杆来减小迎角,恢复升力。等飞机获得速度后,即可转入正常飞行。

  当飞机发生失速后,升力不足无法支撑飞机的状态。飞机在平飞的时候,机翼产生的升力和飞机的重力是平衡的,举力的方向总是垂直于机翼中心平面的。而在大角度爬升或俯冲的时候,飞机的机翼下部产生的举力不再和重力方向一致,飞机失去了部分举力,造成了飞机下坠。

在战斗机执行特技飞行时,也必须很快的转入平飞,不会进行时间过长的大角度爬升或俯冲。大型飞机受机体本身的限制,无法过急的拐弯,飞机失速后,一旦下坠时进入螺旋,就很难修正摆脱这种状态,造成飞机坠毁。

楼主:
补充一点 涡流的产生也并不一定都是坏处,虽然直到70年代大多数飞机设计师还在避免涡流产生,但是80年代高速喷气机的出现很多都利用了涡流升力。
感兴趣的可以看下这期《军武次位面-苏式曲线》的su27家族介绍。里面有详细描写

网友A:
模型么,不用这么较真,至于炸鸡我估计大部分人心里都有数,艹,又错舵,嘴巴喊出来的是,靠,又失速,又失控!

网友B:
仰角 和 迎角(攻角; AOA)不是一回事。
低速下升力下降,就算飞机保持水平,迎角一般也会加大,大到一定值以上,飞机升力随着迎角加大而减小,随之失速甚至迅速进入尾旋。
冲浪一类机,升力很大,舵面却很小。就算慢到舵面失效,还没失速。
三角翼低速转弯,猛烈拉杆,飞机会直接侧翻,这就是失速的表现。

网友:
好帖…搬个小板凳慢慢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仰角 和 迎角(攻角; AOA)不是一回事。
低速下升力下降,就算飞机保持水平,迎角一般也会加大,大到一定 ...

正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模型么,不用这么较真,至于炸鸡我估计大部分人心里都有数,艹,又错舵,嘴巴喊出来的是,靠,又失 ...

哈哈 说的太对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模型么,不用这么较真,至于炸鸡我估计大部分人心里都有数,艹,又错舵,嘴巴喊出来的是,靠,又失 ...

网友:
这个经典!!

网友C:
狭义了,而且前后矛盾,既然失速处理最后是等飞机获得速度,说明失速时速度过慢。前面又说高速飞行才能失速,低速的不是

楼主:
引用 网友C:
狭义了,而且前后矛盾,既然失速处理最后是等飞机获得速度,说明失速时速度过慢。前面又说高速飞行才能失速 ...

这不是我定义的,教科书定义的。我直接复制的教科书。是您理解错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模型么,不用这么较真,至于炸鸡我估计大部分人心里都有数,艹,又错舵,嘴巴喊出来的是,靠,又失 ...

反正很多人炸鸡其实是知道怎么回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反正很多人炸鸡其实是知道怎么回事的。

真机失速炸鸡例子:2份20秒看
http://player.youku.com/player.php/sid/XMTM2MTE2MjA0OA==/v.swf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不是我定义的,教科书定义的。我直接复制的教科书。是您理解错了。

其实我是故意理解错的~~【略略略

我的认知里只有空速低于临界点才能出现失速,实在无法想象航模超速时如何出现失速现象,只能想到拉断、解体。。。

网友:
你也说到航模质量较轻,如果高速平飞突然猛拉杆,我猜测可能出现的结果只有两种:①高G往上滚转②拉断。而无法出现眼镜蛇机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