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解答470

楼主(2017-01-17):
470的十字盘三个舵机,升降舵舵机向上与第一轴承座干涉,有朋友告诉我是升降舵舵机臂球头往内挂一个孔,另外两个外挂一个孔,这样十字盘能平吗?都把我弄迷惑了!高手快帮帮忙困扰我好几天了,有没有其他办法,K8调循环螺距可以吗

网友:
打开安装模式的十字盘里的博士帽选项,降低循环环就行,顺便抢个沙发

网友:
肯定不能按你朋友的来,k8应该能调舵机行程(正负螺距量什么的),不行就控上调舵机行程,前提是舵机臂安装调试到位,另外不推荐k8,山寨的中立点都是偏的

网友:
沙发正解,降低循环环的值即可,俗称 甜甜圈

网友:
都用里面那个孔不就对了

网友:
把三个斜盘舵机臂球头都安装在内控,连杆的长度要按照说明书(三个一定要一样长),我看你说的干涉问题(首先要按照步骤找到十字盘水平,正负螺距,如果是按照正常方法调整飞机后还有干涉,那就调整舵机行程了),建议楼主用亚拓原厂MB陀螺仪,可以从调整最大行程量中来调整干涉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