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装一架130,有经验的前辈给指点一下~

楼主(2017-01-17):
电调:KINGKONG 12A 20A 迷你穿越电调  或者 DALRC XR20A
图传:KINGKONG Q25 或者 HS1190+AOMWAY欧姆威 5.8G MIN
电机:EMAX 1306 4000KV 或者 KINGKONG 1306 3100KV
分电板:标准代XT60分电板
飞控:SP Racing F3 标准飞控
电池:格氏TATTU电池 4S 850毫安
接收机:R6DS
机架:RX130

目前我所在的境界:刚刚能把让自己组装的飞机飞起来……
自己刚刚组装一架210,完了之后觉得这比想象中要大,飞行场地比较受限。住上海市区的人都应该懂……于是有了再来一架130的想法。
顺便问一下,210含电池起飞重量540克,算重的吗?

网友:
130可以飞的地方比210方便得多小树丛穿起来也大胆的多,我用的是1306  4000kv  4s 850电池。飞完降落温热。

网友A:
就是1306电机的轴和螺栓都是2mm的感觉有点脆弱

网友:
电机还是4000kv的合适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是1306电机的轴和螺栓都是2mm的感觉有点脆弱

我也感觉是

网友B:
我才配的130 建议用kingkong电机 听说骚得一b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才配的130 建议用kingkong电机 听说骚得一b

听说?还是看到?价格差别很大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听说?还是看到?价格差别很大啊

那就得等我装机完了才知道了

网友A:
银燕有一个小飞控F3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就得等我装机完了才知道了

网友C:
推荐你一个配置,
飞控图传电调买塔式的,因为你是130,用分体的太拥挤,130容易炸坏造成不容易维修
黑蚁新出的f3飞塔是两层的,很好装机和维护,不要担心炸坏,那个位置很难炸到。
电机选不低于4000kv的,1306或者1407,别看kv高,实际也不怎么暴力,毕竟桨小,桨用3045
电池850  4s就行
摄像头rx130配1177很完美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就是1306电机的轴和螺栓都是2mm的感觉有点脆弱

没关系的,我摔了N多次了,啥事都没有。用的是最便宜的KINGKONG 1306。
另外,感觉3100KV的够了。我的130装完,加上3S 850电池重量215克,30%的油门就起飞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推荐你一个配置,
飞控图传电调买塔式的,因为你是130,用分体的太拥挤,130容易炸坏造成不容易维修
黑蚁新 ...

拜读过你的帖子,飞行技术很牛逼!
有一个疑问,你说RX130用1177完美,那么1190呢?尺寸上应该一样吧?1177淘宝上比较少。217克的重量有没有带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D:
没关系的,我摔了N多次了,啥事都没有。用的是最便宜的KINGKONG 1306。
另外,感觉3100KV的够了。我的13 ...

多谢!你的参数很有参考价值!

楼主:
引用 网友D:
没关系的,我摔了N多次了,啥事都没有。用的是最便宜的KINGKONG 1306。
另外,感觉3100KV的够了。我的13 ...

哥们,你的电调是啥?

网友:
引用 楼主:
哥们,你的电调是啥?

KINGKONG 6A 新手用,便宜

网友:
引用 楼主:
拜读过你的帖子,飞行技术很牛逼!
有一个疑问,你说RX130用1177完美,那么1190呢?尺寸上应该一样吧?1 ...

淘宝上hs1177比1190好买

楼主:
引用 网友C:
推荐你一个配置,
飞控图传电调买塔式的,因为你是130,用分体的太拥挤,130容易炸坏造成不容易维修
黑蚁新 ...

用的黑蚁飞塔 F3版本吗?600大洋?好像有点贵呀

网友C:
引用 楼主:
用的黑蚁飞塔 F3版本吗?600大洋?好像有点贵呀

也可以用f1,效果差不多的,黑蚁的图传发射是我用下来最稳定的,关键130真太小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推荐你一个配置,
飞控图传电调买塔式的,因为你是130,用分体的太拥挤,130容易炸坏造成不容易维修
黑蚁新 ...

这是什么架子,能给个关键字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推荐你一个配置,
飞控图传电调买塔式的,因为你是130,用分体的太拥挤,130容易炸坏造成不容易维修
黑蚁新 ...

那个卖家推荐F1,不知道哥们你是哪个型号?F1  350,F3 600,差挺多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是什么架子,能给个关键字么

黑蚁 飞塔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也可以用f1,效果差不多的,黑蚁的图传发射是我用下来最稳定的,关键130真太小

另外……卖家竟然说,银燕电机支持不好~哥们你的电机型号?

网友:
引用 楼主:
另外……卖家竟然说,银燕电机支持不好~哥们你的电机型号?

我的是银燕rs1306,没问题的

楼主:
眼看就要春节了,怕被快递给耽误。迫不及待的还是下单了。
电调+图传+分电板+飞控:黑蚁 F1 入门版,349大洋;
电机:听了卖飞塔的,入了致盈的1306;其实心里是有点疑惑的,我跟商家说了要上4S的电,但是电机规格上写了最高支持3S/9.5A,这让我有点发虚。而且价格比银燕还贵出一大截(68一个)。
电池:格氏TATTU电池 4S 850毫安
接收机:R6DS
机架:RX130
摄像头:HS1177
桨:3045

楼主:
等都到货了,再上安装图吧。谢谢给位意见!!

网友F:
我用致盈1306  3100kv的飞4s没问题

话说这个电机不是五十多一个么,130装起来花费和五寸机差不多了

网友C:
致盈能不能用4s啊。。。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用致盈1306  3100kv的飞4s没问题

话说这个电机不是五十多一个么,130装起来花费和五寸机差不多了

啥??50多?快70了呀。花费确实不便宜。用的料太好了。如果是6A电调+kingkong马达,再来一个标准飞控分电板,立马便宜200以上。

楼主:
引用 网友C:
致盈能不能用4s啊。。。

卖家很坚定的回答:可以~而且是他们的高端套装卖的。猜想可能是质量做的比较好,冗余比较富余吧。

网友:
真要是没地方,弄个空心杯的得了。家里,楼下。楼道里都行。

网友F:
引用 楼主:
啥??50多?快70了呀。花费确实不便宜。用的料太好了。如果是6A电调+kingkong马达,再来一个标准飞控分 ...

我买的确实是五十几一个,红黑色的版本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买的确实是五十几一个,红黑色的版本

哦,那么不是一个版本的。我买的那个是纯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