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腦更新3.0了

楼主(2017-01-17):
用好盈V4,鳳凰,Kontronik的友好可以透過有回傳的接收和搖控查看眾多實用參數,包括溫度,轉速,消耗電量,實時電量,電調溫度及電調電壓報警等,也加入了預設的三槳參數

楼主:
手機版本軟件已同步更新,我群的群友可下載了

网友A:
ios的还是没有更新,12月更新的软件bug居多,希望这次修复一下

网友B:
请问如果尾巴补偿是反向的怎么改正,谢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请问如果尾巴补偿是反向的怎么改正,谢谢

这个问题遇到过很多遍,你是不是打方向舵向右,电脑上显示也是向右,但是补偿是反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问题遇到过很多遍,你是不是打方向舵向右,电脑上显示也是向右,但是补偿是反的?

是的,打方向是对的,就补偿是反的

网友C:
软件求要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是的,打方向是对的,就补偿是反的

检查界面3,确认遥控通道方向和金脑识别的方向是不是一致

网友E:
看回传参数又要买各种传感器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检查界面3,确认遥控通道方向和金脑识别的方向是不是一致

是反的,可尾巴动的方向是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的,打方向是对的,就补偿是反的

先确定搖控頁面打杆和顯示一樣,然后确定金腦擺放設置頁設對方向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回传参数又要买各种传感器

金腦2會由以上的電調讀取數據,完全不需外加傳感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反的,可尾巴动的方向是对的

幾個條件,打杆跟顯示對,方向設置對,這兩項設好,打左杆還是滑塊向左的話,就在搖控的反向或尾巴頁的反向反覆試到正确,不難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软件求要

我的, 13八久零32六久

网友:
引用 楼主:
幾個條件,打杆跟顯示對,方向設置對,這兩項設好,打左杆還是滑塊向左的話,就在搖控的反向或尾巴頁的反 ...

好的,我在研究下,谢谢

网友E:
引用 楼主:
金腦2會由以上的電調讀取數據,完全不需外加傳感器

这么牛电调读取??不明觉厉

网友F:
引用 楼主:
手機版本軟件已同步更新,我群的群友可下載了

可以加个群吗

网友:
不错不错,明天更新试试!谢谢楼主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么牛电调读取??不明觉厉

就用好盈的數据口接上腦2的4 5 6那個口,用的實際是CH5口

楼主:
引用 网友F:
可以加个群吗

加吧,13890開頭那個

网友:
引用 网友A:
ios的还是没有更新,12月更新的软件bug居多,希望这次修复一下

Apple 是這樣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是反的,可尾巴动的方向是对的

没装对,遥控反了,你按照遥控调尾巴方向,补偿可不就是反的。
要先把遥控正过来

网友:
引用 网友D:
没装对,遥控反了,你按照遥控调尾巴方向,补偿可不就是反的。
要先把遥控正过来

已经弄好了,谢谢

网友G:
先说抽风解决了没,要不悲剧啊难得不错的玩意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用好盈的數据口接上腦2的4 5 6那個口,用的實際是CH5口

楼主:
引用 网友G:
先说抽风解决了没,要不悲剧啊难得不错的玩意

我六個金腦未遇到過抽風,所以回答不能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六個金腦未遇到過抽風,所以回答不能

群里面有很多人遇到,都有分享过,现在不知道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G:
先说抽风解决了没,要不悲剧啊难得不错的玩意

5个金脑从来没抽过风

网友:
我也是5个金脑
没遇到过抽风。

网友:
引用 网友A:
5个金脑从来没抽过风

看脸

网友H:
今天又有更新
最新版是 3.0.002
根據變更說明
3.0發布後才得到天蠍電變的技術資料
所以3.0發布後隔天又將天蠍電變回傳功能加入
同時修正3.0的小問題
固件跟電腦軟件同步發行

Patrick

楼主:
引用 网友H:
今天又有更新
最新版是 3.0.002
根據變更說明

謝謝P大提供

网友:
引用 网友H:
今天又有更新
最新版是 3.0.002
根據變更說明

期待Pat大分享金脑新固件的使用方法

网友H:
金腦程式大更新

版本變更說明 :
-3.0.002 (韌體 3.0.002)
. 修正所有金腦二代附加電源的接線圖
. 修正讀取天蠍星電變內部參數的程式碼 (天蠍星今日才提供相關訊息), 經可以完整地紀錄所有電變與遙控器的通信資料 (Jeti, Futaba 以及 Spektrum)
-- 修正 "文件頁面"中電變的 pdf 格式文件檔, 並更新文件中有關天蠍星與卡斯特的相關圖片
-- 在十字盤伺服器調整正與負時, 其內定值不會同時更改的問題已修正
-- 於變更說明中, 符號 "--" 代表金腦一代與二代皆同時變更, 而符號 "."僅代表金腦二代變更
-- 軟體介面改善

3.0.000 (韌體 3.0.000)
友善提示 : 為因應此次大幅度更新, 如果你安裝電腦軟體版本不是最新的前一版版本的話, 請於電腦控制台中完整地移除前版軟體後重心安裝最新版本
. 新增所有各種尺寸的三槳預設設定
. 新增在檢測記錄頁面中參數設定裡 JETI EX-Bus 的遙測回傳傳功能
. 修正 JETI 整合,發佈新增 brain.bin 檔,追加所有新增功能參數,以及其他一些改善部分並且修正計時功能
. 新增 Futaba S.Bus2 遙測回傳
--新增 Spettrum SRXL 程式碼
. 新增 Spektrum SRXL 解碼並包含遙測回傳(需搭配具備雙向 SRXL 埠的接收器,例如 4649T)
-- 新增 Spektrum DSM2 11ms 解碼及綁定,支援 2048 階與 7 通道以上(相較於 22ms)
-- 新增 Hott-SUMD/UDI/XBus-B/Mpx-SRXL 等通訊協定以標準三線母頭連接至 s-rec 孔位(不再需要分頭線)
-- 舊有 HoTT-SUMD/UDI/Xbus-B/Mpx-SRXL 已不可選取,當進入接收設定頁面時,若舊有 HoTT-SUMD/UDI/Xbus-B/Mpx-SRXL 已選定時會有警告要求更新至指定的單埠設定
-- 改善 S.Bus、S.Bus2 訊號微弱時加強可靠度
. 改善 JETI 整合,減輕主運算核心的負載(無論是否使用遙測回傳)
. 新增支援所有通訊協定讀取或紀錄 Castle Creation 卡斯特電變的內部數據,並且支援回傳功能(JETI、Futaba、Spektrum)
. 新增支援所有通訊協定讀取或紀錄 HobbyWing 好盈電變的內部數據,並且支援回傳功能(JETI、Futaba、Spektrum)
. 新增支援所有通訊協定讀取或紀錄 Kontronik JIVE、Heli JIVE 電變的內部數據,並且支援回傳功能(JETI、Futaba、Spektrum)
. 目前支援所有通訊協定讀取或紀錄 Scorpion Tribunus 電變的內部數據並且回傳(JETI、Futaba、Spektrum)的程式碼已經編寫完成(仍有待測試 Scorpion 的新韌體)
. 在"精靈 -> 定速"以及"進階 -> 定速"頁面新增將電變數據回傳的表單
. 在"精靈 -> 定速"以及"進階 -> 定速"頁面新增 mAh 修正因數百分比參數以修正電變的電流測量誤差,可以用飛行後電池回充電量精確校正油門
. 新增電變紀錄變數:"主電池電壓、主電池電流、主電池已使用 mAh、電變動力輸出量、電變溫度1、電變溫度2、主電池濂波"
-- 修正問題,有時使用 SW(?)在更改接收器類型時,無線電接收訊號會被阻斷,必須先選標準接收才能改選新的接收,已修正。
-- 改善"磁力偵測"以及當馬達停止時電變轉數訊號忽高忽低的情形,並且在程式裡以高亮顯示,讓圖形更容易辨識
. 轉數紀錄不再過濾資訊以改善檢出很差的轉數感應器,轉數紀錄中會出現一些凸搥但不影響定速功能
-- 定速功能追加小改變以便讀取並補償更快的轉數變化(快速的超轉對油機的引擎很傷)
-- 改善熄火反悔加轉(允許更猛的設定)
.  新增 DSMX 小衛星天線 Sat1、Sat2 的 FADES 紀錄參數
.  新增事件"送電時自平已啟用!"
.  新增使用者事件"App 已連線、紀錄已刪除"
-- 現在救機結束時,螺距控制交還給遙控器數值的速度加快 50%
-- 改善不同飛行風格選擇下自平的修正
-- 更改初學者、運動風格圖示設定出來的 feed forward 預設值
.  修正震動紀錄中使用的過濾器,以使非常低頻的震動偵測值更加顯著
.  變更可紀錄變數名稱"FramerateTX"改成"RxFrameRate
-- 追加所有 2 系列接線圖"輔助電力連接"
.  在事件頁面,現在即使取樣率設為關閉,更新事件按鈕一樣有作用
-- 更改第 12 頁名稱從"定速設定"改為"油門與定速設定"以免使用者不使用定速功能時忽略油門輸出的設定
-- 第 12 頁以及"進階 -> 一般 -> 定速"頁面的第一個項目改為油門輸出的最大最小值設定
-- 在精靈中,定速齒比和極數分隔移到了油門輸出的欄位
-- 定速裡兩個齒比計算的除數與被除數現在改道了正確的位置
-- 在精靈中,定速的"引擎是電動的"從油門最大最小欄移到了增益的欄位
-- 在精靈中,定速頁追加了捲軸,即使螢幕畫面很小也能看到全部
-- 在所有接線圖中追加了說明其他電源可以接的位置
-- 新的金腦第一次連線或是恢復出廠值之後,會出現"出廠值已載入",以便確認恢復出廠值的功能正常運作
-- 新增在 .MTR 檔的最後面追加建立該 .MTR 檔案的金腦型號
-- 新增一個主按鈕"手冊"以列出所有更深入指引的 PDF 文件(JETI 整合、電變參數紀錄、JETI 回傳、...等等)
-- 新增內建 PDF 閱覽器
-- 在韌體/軟體更新之後,"版本注意事項"頁面會自動打開
-- 修正"設定藍芽模組"將"OK"按鈕改成"寫入",並追加"取消"按鈕,以及說明一些設定的預設值
-- 在精靈的第 2 頁"舵機設定"中,第一行第二個預設圖示從 120Hz 改成 165Hz,第三個從 200Hz 改成 333Hz
-- 在精靈的第 2 頁"舵機設定"中,按下第一排的其中一個圖示,第 7 頁"十字盤設定"的 +/- 微調數值不會再被重設,只有在十字盤伺服器未選定時才會重設
-- 在精靈的第 2 頁"舵機設定"中,修正最大速率的演算法(若尾舵機設定為 1520us 則最大更新率將設在 440Hz 而非無用的 530Hz)
-- 更新舵機選單追加一些新舵機
-- 在進階頁面中"Model Type"選項從工具列移到 CCPM 選單並修正了可選項目的名稱
-- 在進階頁面中"Check Mode"選項從工具列移到舵機選單
-- 當檢測的即時紀錄運行中,上方的四個圖像按鈕停止運作直到即時功能停止,以避免程式當機
-- 在事件頁面中即使取樣率被設為"關閉","更新事件"按鈕也有作用
-- 在精靈的第 3 頁"接收機選擇"中選取 DSM2 22ms 1024 階接收機(只有 7 通道)時,AUX 通道會被設定為"無通道"
-- 在精靈的第 3 頁"接收機選擇"中選取 HoTT-SUMD/UDI/Xbus-b/Mpx-SRXL 接收機時,AUX 通道會被設定為"通道 8"
-- 在"進階 -> 接收機"頁面改變接收機類型時,通道會跟精靈頁面一樣重新指派
-- 在精靈的第 2 頁中如果選取圖示之後產生的預設數值被更動,相關的圖示會立即被停用而不是要等到下次啟動程式
-- 在精靈的第 10 頁如果選取圖示之後產生的預設數值被更動,相關的圖示會立即被停用而不是要等到下次啟動程式
-- 在精靈的第 13 頁如果選取圖示之後產生的預設數值被更動,相關的圖示會立即被停用而不是要等到下次啟動程式
-- 在精靈和進階的接收機頁面裡,"機頭朝下、機頭朝上"(遙桿向前推是朝下、向後拉是朝上)改成"向前、向後"以避免混淆
-- 韌體更新時如果舵機有供電,有時十字盤會錯位,已修正(僅針對更新此版本之後)
-- 新增俄文
-- 標籤和工具列的顏色統一為黑
-- 所有的指引和說明都已訂正、更新、校對、完成
-- 提高引發"感應超過範圍"事件的條件值
-- 降低所有直升機尺寸升降感度 D 增益的預設值
-- 飛行計數器和計時器在連接程式或 App 做設定時不會增加計數
--新增計時器名稱"模型飛行時間"
-- 修正小臭蟲以及程式碼優化

感謝飛友 Alex 協助翻譯

Patrick

网友I:
我为什么更新不了呢?说网络未连接

楼主:
引用 网友I:
我为什么更新不了呢?说网络未连接

電腦端更新了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電腦端更新了嗎

更新了

网友I:
引用 楼主:
電腦端更新了嗎

是不是需要卸载重新装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H:
金腦程式大更新

版本變更說明 :

很不错的翻译,但是bug没必要翻译成小臭虫

网友H:
引用 网友A:
很不错的翻译,但是bug没必要翻译成小臭虫

li大

哈哈
那是譯者的一個小口語化的手法啦
不僅小臭蟲
還有凸槌啦
讓冰冷的技術文件稍微有一點點生活化
ps:凸槌是閩南語, 意思就是小失誤

Patrick

网友:
引用 网友I:
我为什么更新不了呢?说网络未连接

如果出現網路為連結的情況
請於電腦控制台中
完整的移除電腦版條機軟體
然後上官網下載最新版程式重新安裝就可以了

Patrick

网友:
引用 网友H:
li大

哈哈

北方人,并不是很了解闽南话和粤语,感谢科普

楼主:
引用 网友I:
是不是需要卸载重新装啊?

3.0軟件的确是建議缷載重裝的

网友:
引用 网友I:
是不是需要卸载重新装啊?

建议用英文版加USB线更新固件。

网友J:
喵的,不支持jr?

网友:
引用 网友J:
喵的,不支持jr?

支持xbus不支持dmss卫星,感觉jr已经日薄西山了

楼主:
引用 网友J:
喵的,不支持jr?

是的,只有Jeti,Futaba和Spektru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