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瞎搞】kt板90涵道飘飘机

楼主(2017-01-17):
放寒假了,女朋友回家了,同学也陆续回家了,没人拍视频,发点图吧。1.15米翼展,1.6kg起飞重量,群汐90涵道配6s3200电池,推力2kg,电流60A。飞行平稳流畅,速度适中,标准球场就可以爽飞了。

网友A:
女朋友回家了,你立刻撒开了爽飞

网友B:
能做出这样的飞机,想必基础还是很扎实的。

网友:
还蛮大的

网友C:
90涵道才60A的电流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女朋友回家了,你立刻撒开了爽飞

重点是没有女朋友给拍视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90涵道才60A的电流啊

群汐的涵道电流小,推力小,适合飞板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能做出这样的飞机,想必基础还是很扎实的。

飞行基础没问题,手工不行,激光切的板子

网友:
引用 楼主:
群汐的涵道电流小,推力小,适合飞板机

这还不错,60A电流,推重比过1,留空时间也会长很多

网友D:
引用 网友C:
90涵道才60A的电流啊

QX的90涵道好像才四叶,桨叶展弦比高,盘载荷低,效率比11叶13叶那种高多了。应该是介于涵道风扇和涵道螺旋桨之间的推进器。

网友:
引用 楼主:
重点是没有女朋友给拍视频了。。。

挂狗FPV拍(话说咋添加不上表情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QX的90涵道好像才四叶,桨叶展弦比高,盘载荷低,效率比11叶13叶那种高多了。应该是介于涵道风扇和涵道螺 ...

6叶,效率1.9~2克每瓦,一般多叶的1.6左右。动平衡没有多叶的好

网友C:
引用 网友D:
QX的90涵道好像才四叶,桨叶展弦比高,盘载荷低,效率比11叶13叶那种高多了。应该是介于涵道风扇和涵道螺 ...

我理解的,同样的直径大小,同样的电池情况下,涵道的叶数越少,推力越大。叶数越多,推力越小,但是声音越好听。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理解的,同样的直径大小,同样的电池情况下,涵道的叶数越少,推力越大。叶数越多,推力越小,但是声音 ...

其实是叶数多了推力大,但是效率低,意味着你把电流提高两倍,推力大概只提高1.5倍,这个我们用6叶和12叶涵道对比过,电压一样的时候,群汐6叶是60A,2.5kg,fms12叶是120A,3.8kg。所以应该根据对飞机的需求配涵道,不能盲目配暴力涵道。

网友:
引用 楼主:
其实是叶数多了推力大,但是效率低,意味着你把电流提高两倍,推力大概只提高1.5倍,这个我们用6叶和12叶 ...

确实,相同电流情况下,叶数多了,效率就低了。页数增加,本身重量也要增加,唯一的好处就是声音好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