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在线,装机之路不平坦

楼主(2017-01-17):
又来一套了,这次装的是V2,有点模糊吧。
什么?这个看不清楚。。。。。
遥控器+充电器+电池*2+机架+ NAZA飞控+ 动力系统(电机、电调、浆)
NAZA飞控很多人都已经熟悉了
在来一个特写就好了,因为下面还有重磅file:///C:/Users/WUYONG~1/AppData/Local/Temp/msohtmlclip1/01/clip_image001.png炸DAN,怕各位受不了
是不是觉得很眼熟
这就是动力系统了,里面包含电机4个,电调4个,浆2对,小编最喜欢的还是这个电调,
TM帅了,性能也是杠杠滴。
来张电调的写真,比看美女还爽~~【捂脸笑】
装机第一步,好像是第一步吧,拆包什么的不算,嘿嘿~~这焊接电调
安装机架,首先考虑好哪边是机头方向就可以了
装电机中,螺丝不可用太长的,避免会伤到电机
4个电机都装完了,这里注意正反电机的安装
安装飞控前,给飞控贴3M
小编的臂红色是机头方向,飞控上有一个小箭头对齐机头方向
连接电调信号线,M1M4
PMU上的连接线 标有X3EXP. 分别连接到主控上对应的接口
X3连接线是给主控供电

连接接收机,通常情况下飞控上的 AETRU 分别对应连接遥控器接收机上的1.2.3.4.5通道。
连接LED ,接下来可以上电调试了
一通电连接调参软件,还有固件更新,小编也很意外。
摇杆检测正常,5通道不在正常范围内,正确应该在姿态模式上。这个问题就只能从遥控器调了
按遥控器上的菜单选项(MENU)进入遥控器设置
选择第5个选项舵角设置
襟翼1这里遥控器是5通道,所以选择这个调到67的数值,数值不是固定的,调试的时候根据当时的情况来设置
现在正常了,遥控器调试完成。然后我们装上中心板和角架
这次我们有脚架,这个就是脚架安装的款式了。
整机就安装完成,还可以装GPS模块,小编首飞都不装GPS模块,预防首飞炸机,把GPS模块摔坏了。

网友:
这个还能炸鸡?另外还有更新呢?

网友A:
机臂的颜色调来调去的

上面好像说红色机臂是机头,那最后一张图感觉就得横着走了……
倒数第二张成品看样子调过整了把

网友B:
精灵1电池?焊点漂亮啊

网友C:
你的帖子如果能早出来半个月,我也就不自己瞎折腾了。最后还是找了很多帖子才弄明白,就是那个5通道行程的事情,太大意了

网友D:
450配v2.有点奢侈,lite够用了

网友:
后来呢?咋没有继续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机臂的颜色调来调去的

上面好像说红色机臂是机头,那最后一张图感觉就得横着走了……

是的,后来调过了,因为脚架调的,果然是高手

楼主:
引用 网友B:
精灵1电池?焊点漂亮啊

是的,精灵1的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的帖子如果能早出来半个月,我也就不自己瞎折腾了。最后还是找了很多帖子才弄明白,就是那个5通道行程的 ...

哈哈,所以这个要自己调好了,知识才是自己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450配v2.有点奢侈,lite够用了

更新会有的

网友:
这机架笑死,螃蟹机架

网友(2017-02-26):
机架,电调,电机,加一起没一套控的值钱,收套E300的和dji F450的机架吧,效果绝对比你这套要爽的多!而且耐玩!

网友(2017-04-09):
详细文字,清晰的图片,很受用

网友:
我第一次装也装成螃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