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iflight 四合一电调接线方法

楼主(2017-01-17):
小弟新买四合一电调,现在发现两个插座部分接线不知道怎么接。以下是电子调速器的图1部分插座和图2部分插座的说明书,哪位大虾能够看一看小弟需要怎么接线?感谢感谢!

网友:
M1-M4接飞控

网友A:
Cur电流传感器,bat是电压,然后那个vss和nc就不知道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
Cur电流传感器,bat是电压,然后那个vss和nc就不知道啦

电压接一个线就行了吗 是不是接飞控上呢?

网友B:
M1,M2,M3,M4对应的就是1,2,3,4号电机的信号线。找个4PIN或者6PIN头接上就好,然后把线焊到飞控上对应的电机1,2,3,4信号点上。注意四合一电调不带5VBEC,请自备。若你的图传是宽压输入,并且带有5V输出的话,那恭喜你,直接接电池电压到图传,然后5V输出给飞控。

网友C:
1、电调供电:电池电源直接接电调板的BAT;
2、电调输出:电调的输出焊盘分别焊接电机线(3个一组,四组);
3、电调信号输入:电调(你的图1的左边J1插座)的6Pin插座,四根线接到飞控的信号输出线,另外2pin不用接;
3.1:电调与飞控相通的地线:可以找到两块板子的地线,用一根线连接起来;也可以不用,因为电池的地线同时接飞控与电调;
4、飞控电源:必须用微型5V BEC,建议上Matek的Micro BEC 5V的,电池接BEC,输出5V到飞控电源输入;
5、飞控电压测量:可以从电池+连接一根到飞控的电压检测焊点,也可以从电调J2的3Pin口的中间一根线取电池电压连接,总之就是把电池的+连一根线到飞控即可。
6、接收机:从飞控的相应插座取电、取信号。
7、图传(5V):从BEC 5V取电。
注意:VSS千万不要用,这个是芯片的工作电源,不是5V。
{:soso__12206632511069352580_4:}

楼主:
引用 网友B:
M1,M2,M3,M4对应的就是1,2,3,4号电机的信号线。找个4PIN或者6PIN头接上就好,然后把线焊到飞控上对应的电机 ...

感谢感谢 基本明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1、电调供电:电池电源直接接电调板的BAT;
2、电调输出:电调的输出焊盘分别焊接电机线(3个一组,四组) ...

感谢感谢 基本明白了 马上买电源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