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盈130A电调和蝎子160该怎么选

楼主(2017-01-18):
好纠结,好赢130A电调和蝎子160A电调该咋选呢,700就差个电调了,我目前还是航线和悬停中,原装上偏向好盈,因为有设置卡,用着方便,蝎子不知道行不行,定速怎么样?好赢160实在太贵了,今天本来收个好赢160来着,哎浪费了一天时间,不想提了,有用过的给个意见吧

网友A:
何必追求这些呢,不知道楼主技术目前能hold住多大的动力。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何必追求这些呢,不知道楼主技术目前能hold住多大的动力。

悬停和航线,还不会翻

网友A:
那就多玩玩小鸡,等技术上来了再搞好700,设备慢慢攒呀,等技术好了,一套顶配700也攒好了,一次性投入太多又肉痛。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就多玩玩小鸡,等技术上来了再搞好700,设备慢慢攒呀,等技术好了,一套顶配700也攒好了,一次性投入太多 ...

有3架机,470L 5.5 700L,主要飞470,就想年前过过瘾

网友A:
心急吃不了热豆腐啊,楼主慎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心急吃不了热豆腐啊,楼主慎重。

我700就差个电调了,好盈蝎子凤凰G牌咸鱼都有,所以选择的余地很大啊,非常慎重了

网友:
既然只差电调了,入个让自己满意的吧。

网友:
蝎子太差,做工用料一般,但是程序不如好盈,强烈建议好盈
蝎子的枪手估计又要来喷我了

网友:
好淫160A 貴是貴,但不會後悔....

网友:
蝎子不说性能质量,保有量非常小不建议买。好淫130A比不上好淫代工的亚拓130A(亚拓700拆机电调)亚拓130A分两种:一种是直接用好淫设置卡和win端软件调试、另一种不行,火星说近期后者会出相应软件,建议收第一种全新拆机价钱在1000-1200。收的时候咨询清楚

网友:
蝎子有新款出来了

网友:
凤凰160就行了,便宜好用。

网友B:
建议选择好盈130A电调,我的亚拓700是从凤凰120A换成的亚拓130A电调(其实就是好盈130A),主要目的是为了省却接收机电池。现在飞航线和一些3D动作完全没问题。设置很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B:
建议选择好盈130A电调,我的亚拓700是从凤凰120A换成的亚拓130A电调(其实就是好盈130A),主要目的是为了 ...

你的亚拓130通用好赢的设置盒和电脑软件吗

网友C:
花牌160A 要刷最新程序版的,你可以问下老高。

网友:
或者graupner160A都是可以用。

网友:
好盈的不错啊,我这里都是好盈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的亚拓130通用好赢的设置盒和电脑软件吗

通用好盈的四合一设置盒,但是要在好盈网站升级到最新版软件。连接电脑没试过。

楼主:
引用 网友C:
花牌160A 要刷最新程序版的,你可以问下老高。

算了,还是确定了亚拓130,主要原因用好赢用习惯了,论坛这么多人飞没看到过热保护的,说明够了

网友D:
建议160A,再攒攒钱吧

网友:
160A的靠谱。品牌看承受能力。

楼主:
引用 网友D:
建议160A,再攒攒钱吧

我还在悬停航线,都不知道什么时候能3D,走一步看一步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还在悬停航线,都不知道什么时候能3D,走一步看一步吧

是,不过,到时候还得升级,多麻烦,还费钱

网友:
亚拓130非常ok了

网友E:
可以这么说,蝎子电调配自己的蝎子马达都会烧掉。质量太差而且难调,一般飞大涵道用。考虑楼主机身有裂,金属件精度不知如何,不建议暴力飞。鉴于lz技术,好盈130是最好的选择.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可以这么说,蝎子电调配自己的蝎子马达都会烧掉。质量太差而且难调,一般飞大涵道用。考虑楼主机身有裂,金 ...

已经确定130A了,只是在亚拓和好赢之间纠结,因为亚拓的电流比好赢的大,飞机精度很好,今年的新飞机,机身也修好了只是开裂,没有断,主要结构无然后问题,其实我根本就暴力不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