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比谁的眼力好,伟力977/110舵机扫齿维修,请问有这种齿轮的配件卖吗?

楼主(2017-01-18):
找找扫了哪颗齿,请问各位前辈有这个舵机的齿轮配件卖吗?

网友:
邮费多少钱啊?舵机多少钱算下?

楼主:
意思是还不如来个新的……

网友:
肯定是换新划算了

网友A:
这舵机齿明显比较多    不知这么设计有何优势

网友:
我坏的最多的是连接电位器那个黄齿轮,一般是输出轴断。两年下来坏了将近十个。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舵机齿明显比较多    不知这么设计有何优势

模数小,传动安静,均匀,细腻

网友:
这个舵机应该是平政做的 但是我问过啦 他们不单卖齿轮

网友:
我已经坏了一堆了。。

网友:
我扫的是黑色下面的齿轮

网友:
呵呵,一般坏的都一个位置齿轮,但每个人的不一样,大家可以互相换一下

网友:
我有整机卖,带控,就是飞控板抽风……

网友:
坏的最多就是这个齿和旁边那个齿了,解决办法舵机臂切一刀,再用弹簧或者皮圈套紧,炸鸡错位卸力即可

网友(2017-05-18):
比120好多了,舵机齿有卖的

网友:
龙辉家好像都有齿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