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飞固定翼的朋友屹立的30E和FMS的mxs各有什么特点

楼主(2017-01-18):
平时飞直机比较多,最近事情多比较忙,直机也飞的没那么勤快了,技术也遇到瓶颈难以突破,想买一款能用3S2200
电池
的3D固定翼调剂下口味,看上了屹立的30E和FMS的MXS,个人感觉FMS的应该做工和外观好看,但是好像飞的人没有屹立的30E多,有都飞过的朋友说说这两款机子的特点么? 在用3S电池的情况下结合飞行性能和方便维修耐用性等选择哪一款能推荐下么?谢谢大家!

网友A:
我也是直升机腻了玩的固定翼。一般人推荐天翼15E,30e优点机翼可以拆,30E推荐天翼或者未来的pp蒙皮

网友A:
另外你的疑问建议去固定翼3D区走走

网友B:
epo材质不适合

网友C:
fms的3d机还是算了吧

网友D:
fms 这个。。。需要有一定3d基础的飞。。。。。新手。。不合适。。屹立 没飞过。。。。

网友E:
天翼30e吧,FMS的mxs我有,好飞是很好飞,但是做3d嘛,就呵呵了

网友F:
这两个都一般,不建议买,相比之下屹立的好

楼主:
哦~ 谢谢大家 看来天翼的30E是大家推荐比较多的机型。

网友G:
3D机刚上手还是天翼,没有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