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坑油机 已炸~

楼主(2017-01-18):
电的搞多了就想搞油的,前些阵子就收了群里河马兄的NX4,成色还是相当不错的,启动也一次顺利搞定。相比电的油机还是比较麻烦和脏,前前后后清理一遍,撸了好多餐巾纸。保养完后整机顺滑,60左右油门,不带大小桨震动600内,可以接受整机照片来几个,NX4还是很耐看

全家福来一个

油机免不了清理维护,擦、洗、换、上油。相比电的维护上的确麻烦不少。

另附亮点

原十字盘轴承虚位有些大了,但泰世的十字盘实在拆不开所以没能更换轴承。刚好拿了380的十字盘比划了一下,凑巧能用。只需要把长球头换成泰世十字盘上的即可,380的长球头短,在NX4导轨外面。另外所有拉杆长度也要相应调整一下。具体情况等试飞后反馈。

最后附上双炸图,草地有坑前倾大桨砍地,损失大桨,舵机臂。。。。380陀螺自检有问题,强飞了一把也炸了。。。

网友:
油机多少收的。。。。

网友A:
这个就是飞一天修一个星期?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就是飞一天修一个星期?

不炸就不用管

网友:
380的十字盘跟nx4的十字盘通用,只需要换成nx4的球头就可以了吗?380的大浆夹可以装在nx4上吗

网友B:
380的旋翼头可以装在上面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380的旋翼头可以装在上面吗

还没试

网友:
sab的机身好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