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遇到的HCP100的三个版本

楼主(2017-01-18):
驰远的工程师似乎还在默默地升级HCP100的固件,修补BUG,具体修改了什么却从不解释,我们只有通过不停的买买买才知道。前前后后我已经入手了5架HCP100,最早一个是V922,已经彻底歇菜了。
2016年之前的产品有一个很严重的BUG,飞机飞行时会突然抽搐一下,一般距离控越远越频繁,电磁环境不好的地方更频繁。你动作做得好好的,它突然抽搐一下,顿时乱套,由此引发炸机无数。如果用这种版本的改无刷,抽搐时经常造成电调重启,非常烦心。
欣喜的发现2016年入手的一个HCP100不抽搐了,但是舵机的响应速度似乎变慢了一点,但是影响不大,因为不再抽搐,操控的信心大增,低空高速的动作不再有所顾忌了。升级无刷之后超爽。
最后入手的一架又有了新变化:原先的版本都必须先开控再给飞机加电,否则不能对频(接收板上的指示灯开始快闪就不能对频了),而最新的这个可以随时开控对频。舵机响应速度没什么改进,但是陀螺仪似乎更有效了,飞机拿在手上运转起来后对于平衡变化的回馈很强硬。
以上纯属个人所见,并没有厂家的确切证据。

HCP100主要的问题是打舵反应慢,钟摆之类的动作基本做不了,优点是姿态稳定,手感线性,升级电机或者无刷之后飞疾速航线加上简单3D动作很爽。前两天又订购了一个。。。春节快到了,俗话说男人应该对自己好一点

网友A:
那100S呢,死区的问题解决没?

网友B:
非常激动看到如此的好文章。我手上有三块hcp100 的主板,不知道可否进行刷写升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100S呢,死区的问题解决没?

解决了,都是玩家版,官版的没有

网友C:
一个月前200元收了一架成色几乎全新的二手HCP100,我觉得应该就是你说的最新一个版本,可以随时开控对频,对频前一只闪烁绿灯,对频后舵机上下抖动4次最后一次是复位。舵机响应速度慢,在家小房间里飞,经常打舵打的比较大的时候,就拉不回来,不是手法的问题,而是舵机反应慢。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个月前200元收了一架成色几乎全新的二手HCP100,我觉得应该就是你说的最新一个版本,可以随时开控对 ...

原配有刷电机力量有限,舵量大估计掉转厉害,二手的尤甚,不全是舵机慢的问题。这个小机想玩得好需要做一些功课,主要是换好电机+直焊。

楼主:
引用 网友B:
非常激动看到如此的好文章。我手上有三块hcp100 的主板,不知道可否进行刷写升级的!

没见到有谁自己做过固件升级,厂家也不提供程序。。。

网友C:
引用 楼主:
原配有刷电机力量有限,舵量大估计掉转厉害,二手的尤甚,不全是舵机慢的问题。这个小机想玩得好需要做一 ...

我准备给他换上一个或者两个8520或者8523,不知道效果如何,待我换了来告诉你们,哈哈
喜欢空心杯那种没有卡顿的感觉。不考虑换无刷,因为喜欢在房间里瞎飞,有刷就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准备给他换上一个或者两个8520或者8523,不知道效果如何,待我换了来告诉你们,哈哈
喜欢空心杯那种没 ...

一个8520或23肯定不行,2个据说很不错,有前辈实践过的。不过我没那样搞过,觉得结构不好处理,维修困难。

网友D:
没啥维修困难的,几年前的图片看过,就是把俩空心被用热熔胶粘到机架后面,一边一个,做个丫线就行

网友E:
…我觉得驰远的软件…算了,我是放弃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觉得驰远的软件…算了,我是放弃了

驰远有点跟不上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没啥维修困难的,几年前的图片看过,就是把俩空心被用热熔胶粘到机架后面,一边一个,做个丫线就行

人家是用的AB胶哦,热熔胶估计飞着飞着就空中解体了。。。

楼主:
新买的HCP100到手了,较之以前又有所变化,塑料连杆加粗了,老版是1.4mm,新的是2.2mm。连杆确实容易炸断的地方,驰远在持续改善他们的产品。

网友F:
我认为是驰远的软件和电子不行,我买过几架驰远的hcp100 ,hfp80 ,一架hcp100s,感觉没有其他牌子的好飞

网友(2017-03-06):
这么多控。。。。。

网友:
最新版的hcp80v2没失控保护,旧版的好像反而有.........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认为是驰远的软件和电子不行,我买过几架驰远的hcp100 ,hfp80 ,一架hcp100s,感觉没有其他牌子的好飞

...

,我现在跟你的阵容差不多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现在跟你的阵容差不多了。。。

互相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