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世x3v2

楼主(2017-01-18):
花了一天时间把旧的侧板换掉了  电调也小改了下   不然不好布线

网友A:
那三个香蕉头看得我揪心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三个香蕉头看得我揪心啊

是比较高  没办法  已经是最低了

网友B:
楼主的大桨夹哪里买的

网友:
又是一個強迫症的..呵呵......因為我也是.....
只有強迫症的才會明白花了多少心機時間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的大桨夹哪里买的

像是LYNX的7075材质桨夹。我觉得只要把十字盘,尾波外盘换金属就行,7075材质桨夹还是不要换比较好。除非你中联也是7075材质。

网友C:
同问楼主的大桨夹是哪家的?我也买了这个侧板还没来得及换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C:
同问楼主的大桨夹是哪家的?我也买了这个侧板还没来得及换哈哈

正如七楼所说   正解

网友:
同样觉得电机线看着很难受,感觉香蕉头出来的线一直憋着在,真怕它折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正如七楼所说   正解

店铺名字:Hawk-Rc   香港九龙的店铺

网友:
没看明白楼主这个侧板改进了什么,原厂是改成了复古电池上罩斜放,你这个电池也没有改动位置。电调变平放。为了好戴头罩?

网友:
这电机线好有个性,楼主可以考虑下把电调转个180度

网友:
有大机风范

网友D(2017-03-01):
问下楼主!你的电调盖子是怎么打开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问下楼主!你的电调盖子是怎么打开的

沒打開  直接焊的

网友:
RJX这个尾桨平衡一般,我买了一副重量差了0.2g

网友:
如果电池也改在上面就完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