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急急 飞机刚失控

楼主(2017-01-18):
        飞机 刚才在飞行时,突然失控,一直在升高,直到162米 ,这是手机地面站,返航降落。好 几次   才下来
    现在 调试 有时油门在 中位手机数据 显示油门在不断曾加 电机不平衡10  上下
以前飞行时还好好的

网友A:
试试陀螺清零,或者因为北方冬天太冷,设备受不了

网友B:
如果实在不行 就咨询一下售后400电话吧~

网友:
有可能摇控器接触不良?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实在不行 就咨询一下售后400电话吧~

电话 是多少啊 现在油门过一半 马上就加速 不受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试试陀螺清零,或者因为北方冬天太冷,设备受不了

现在油门过一半 马上就加速 不受控制

网友:
天地飞的控?

楼主:
是的  天地飞9

网友C:
我有个很好的建议,换18sz吧

网友D:
楼主你把数据分享出来!

网友E:
零度的飞控没售后维修服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有个很好的建议,换18sz吧

18SZ  ???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你把数据分享出来!

怎么找 数据  手机地面站的吗

楼主:
换遥控  换成福特8  可以吗   乐迪遥控怎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换遥控  换成福特8  可以吗   乐迪遥控怎么???????????

换18sz吧,免得再换,麻烦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