怒!!!飞盈佳乐四合一电调的那些事

楼主(2017-01-18):
今天刚到货,买的30A版本,问题在于为什么30*4=120A的电调 提供的是60A的线和插头!
这电线和插头都被阉割了,本来很少事,换一个插头和粗一点的线就好了!
但是售后群的人居然说因为我用不了120A,最多就40A足够用,所以电线和插头是够用的!

我想问,如果40A足够用,我需要买120A的电调吗?

网友:
别激动,行业里虚标已经成了行规,自己卡着钳子测一下吧,何况你电池能有那么叼的放电?就算有,谁说某个口径的线就只能通过60a的电流?短时间还是能大电流的

网友A:
见过谁的穿越机上用过xt90或as150的插头?大电流只是短时的,你算算按120A一直放电就算电池80C不虚标(按4S1500电池算 120/1.5=80C)受的了,那能放多长时间的电?估计分电板都要化了!对于这些参数楼主不要太认真了…………至于40a足够的说法估计正常飞飞航线差不多也就是这个电流,急加速或是翻翻跟头玩玩跳楼短时的总电流肯定是要超过40的。

网友:
习惯了就好了。

网友:
穿越........中速航线电流30A以内,暴力动作电流120A以上倒是有可能的,不过最多只能支撑几秒钟,否则电机先烧掉,就算电机不烧,电池也要跪.........导线和插头挂掉是后面的事情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见过谁的穿越机上用过xt90或as150的插头?大电流只是短时的,你算算按120A一直放电就算电池80C不虚标(按4S ...

的确是这样!
这个电调设计的初衷就是可以瞬流120A 但是不能120A稳定使用,60A的插头和电线 最多就稳定60A使用

网友B:
虚标是肯定有的。
峰值电流短时间没事。你要把飞机绑树上满油门估计几分钟电调或电机就烧了,上面说的对,不等线和插头发热电机或电调早已归西。厂家没毛病。能用就行了,按照标准来,120A/6A(1mm电线最大6A)=20mm,20平方线你用么?

网友:
关键电调大多注明好了,峰值电流不能超过10秒。

网友:
16的线应该是合适的吧,搞太粗的线,增加重量。{:soso__3669389859068460655_4:}

楼主:
引用 网友B:
虚标是肯定有的。
峰值电流短时间没事。你要把飞机绑树上满油门估计几分钟电调或电机就烧了,上面说的对, ...

还是分体式电调靠谱

网友:
市面上穿越机用的1500mah 1300mah的电池标配都是xt60插头

网友:
只站在理论上说这些当然是不够用,但是目前有几人能用慢这个电流?几秒钟电池就不行了,实测xt60达到120a短时间一点问题没有,纸上谈兵没用,数据说明一切

网友:
XT60完全够用了,而且按穿越机的速度,风冷效果特别好,甚至16号线都能爽飞

网友(2017-07-18):
笑死我了
还有你这种问题
我S1000   一块格式6s  16000  一个XT60插头足够
飞十五分钟下来温度也不烫手
你穿越机上AS150吗
你真是牛逼

网友:
另外  你买10A的电调真心够用了
烧不了的!

网友:
这不很正常嘛,电线只是过电流而已,才一点点电阻,发热能有多少?插头只要爆过菊接触好,飞下来比电调马达电池还凉。。

网友:
对, 不要激动。 电池在120A上, 10S就没电了。 所以现在的电线和插头够用了。 选大一号的反而增加重量。电线和插头的电流指标是连续使用的数据, 不适合航模短时间,变化幅度大的应用场景。所以这个指标也要灵活应用。

网友:
几乎不用四合一